有谁用过tlk1501么

楼主(2012-11-30):
有谁用过tlk1501么

楼主:
有谁用过tlk1501么,用过的请联系!!!或者留下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A:
没用过啊怎么破?

网友B:
:shutup:没用过

网友C:
没用过 帮你找了一份技术手册 你仔细看看 呵呵

网友C:
又找了一份中文翻译的文档   希望对你有帮助   呵呵

IC型号:TLK1501
IC描述:0.6至1.5总额支付收发
IC厂商:Texas Instruments

热插拔保护
0.6到1.5千兆位每秒(Gbps)

串行器/解串器
高性能64-Pin VQFP热
增强包装(将PowerPAD )
2.5 V低功率电源
操作
可编程电压输出摆幅
串行输出
背板接口,铜电缆或
光纤转换器
额定工业温度范围

片上8-Bit/10-Bit (8B/10B)

编码/解码,逗号对齐,
和链路同步
片上PLL提供时钟合成
从低速参考
接收器差分输入阈值
200 mV最低
典型功率:250 mW
检测信号丢失(LOS)
非常适于高速背板
数据链路互连和Point-to-Point

描述
该TLK1501是多吉比特收发器收发器的超高速用系列成员
point-to-point双向数据传输系统.该TLK1501支持一个有效的串行接口
对0.6 Gbps速度1.5 Gbps,提供高达1.2 Gbps的数据带宽.该TLK1501是pin-for-pin
与TLK2500.兼容的TLK1501既pin-for-pin兼容和功能完全相同
TLK2501,以1.6 2.5收发Gbps,没有提供所需的电路板的性能的多种解决方案
布局的变化.
这种芯片初级应用提供非常高速的I / O数据point-to-point基带通道
数据传输的控制阻抗约50媒体
Ω.
传输介质可
印刷电路板,铜电缆或光纤电缆.最大数据传输速率和距离
依赖于媒体和噪声对环境的耦合衰减特性.
这种装置也可以用来代替并行数据传输提供了一个架构在减少
数的痕迹,连接器端子,和发送/接收终端.并行数据加载到发送器
被传递到接收器通过串行通道,它可以是一个同轴铜芯电缆,控制阻抗
背板,或光链路.它是那么改建为原来的并行格式.它提供了强大的力量
在目前的解决方案和节约成本,以及更高的数据率在未来的可扩展性.
执行数据转换的TLK1501 parallel-to-serial和serial-to-parallel.时钟提取功能
作为一种物理层的接口设备.该串行收发器接口工作在最高速度的1.5 Gbps.
发射器闩锁的速度16-bit根据提供的参考时钟的并行数据基础(GTX_CLK).
16-bit内部并行数据编码到20 bits使用8-bit/10-bit (8B/10B)编码格式.该
造成20-bit字然后传送差异在20倍参考时钟(GTX_CLK)率.该
接收器部分执行对输入数据serial-to-parallel转换,同步产生20-bit
宽并行数据提取的参考时钟(RX_CLK).然后解码20位宽的数据使用
8-bit/10-bit解码格式造成16 bits在接收数据终端的并行数据(RXD0-15).
结果是一个有效的数据有效载荷480 Mbps到1.2 Gbps (16 bits x的GTX_CLK频率数据).
该TLK1501是住在一个高性能的热增强型,64-pin VQFP将PowerPAD 包装.使用
在将PowerPAD 包装不需要任何特殊的考虑因素,除了注意,将PowerPAD,这
是一个裸露的电路小片对设备底部焊垫,是金属的热和电的导体.这是
建议TLK1501将PowerPAD焊接到电路板上的热土地.所有ac性能
本数据表规格计量与测试板焊接到的将PowerPAD.

说明(续)
该TLK1501提供了一个自我测试目的的内部回送能力.从串行串行数据
直接传递给解串器,允许协议设备的功能自我检查的物理接口.
该TLK1501被设计为热插拔能力.一个片上功耗低持有RX_CLK复位电路
上电时.该电路还持有在电源输出端的并行信号端子注册以及
DOUTTXP和DOUTTXN处于高阻抗状态.
该TLK1501具有信号检测电路的条件在输入信号的损失不再有
足够的电压幅度保持在锁定时钟恢复电路.
为了防止造成逗号被解释为一个有效的数据包,从而导致数据位错误
由逗号检测电路错误的字对齐,逗号字对齐电路被关闭
正确的链接后,成立于E HHHTLK1501.
该TLK1501允许用户通过连接实现终端接收总线从两个数据的冗余端口
TLK1501设备连接在一起.主张必须LCKREFN到低状态导致接收总线终端的数据,
RXD[0:15], RX_CLK和RX_ER, RX_DV/LOS到高阻抗状态.这在一个地方的设备
发送- only模式,因为接收的数据不跟踪.
该TLK1501 uses一2.5-V供应.在I / O部分是3 V兼容.随着2.5-V供应芯片组是非常
省电节能,消耗比360 mW通常较少.该TLK1501的特点是工作在−40°C
到85°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