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F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2-11-30):
请教各位大神,SOF在通讯中有什么作用?我知道每一帧的数据都必须在两个SOF之间,加入SOF丢失一次,usb是否就无法通信了呢?

网友A:
好像是1ms一个 sof ,如果3ms内设备没收到SOF,就认为设备应该复位。

网友B:
SOF可以防止总线进入suspend状态,同时SOF Token中有frame number,这是device和Host之间的同步的一种方式.
SOF丢失一两次对数据的传输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网友C(2013-06-08):
device和Host之间的同步的一种方式???
有哪位大侠能说的详细点么?有其他的方式来实现同步么?

网友D:
3楼正解,楼主不必纠结SOF的作用。

网友E:
3楼说的对,而且suspend是个郁闷死的问题,为什么不用更可靠的策略来做呢。现在看到很多的usb掉线就是干扰造成suspend,而后就只能reset port,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F:
SOF丢失一两次对数据的传输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网友G(2015-07-14):
引用 网友B:
SOF可以防止总线进入suspend状态,同时SOF Token中有frame number,这是device和Host之间的同步的一种方式. ...

学习了。

网友H(2017-03-13):
用逻辑分析仪取一个鼠标的数据图看,SOF好象就是D-上的一个负脉冲,宽度约2个数据位,
而不象网上说的,有PID,和11位帧号,正好1ms出现一次
如果这个不是SOF,就没有看到另外的SOF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