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转】您的放大器偏移是否出了问题

楼主(2012-11-30):
您的放大器偏移是否出了问题 来源:德州仪器 (TI) 作者:Bonnie Baker,德州仪器 (TI) 高级应用工程师
您是否曾经有过在为您的电路选择最佳运算放大器上花费了大量时间但最后却发现厂商基准输入的失调电压不对的经历?要是在您的应用电路中,您发现其 10 倍于规范怎么办呢?您是将芯片拿去做故障分析,还是将芯片丢弃并再次查看您的放大器列表呢?作为一种解决方案,我建议您通过重新检查您放大器的规范来对补偿误差做出解释。
在跨阻抗放大器、模拟滤波器、采样保持电路、积分器、电容传感器或者任何其他您放大器周围有高阻抗组件的电路中,如果您将放大器作为关键组件来使用,那么您可能会发现放大器的输入偏置电流在您电路的电阻中形成了一个失调电压误差。
在双极放大器年代,术语“输入偏置电流”是一个准确的描述,而现在也是如此。双极放大器的输入偏置电流在放大器的输入端与 NPN 或 PNP 晶体管的基电流相同。双极放大器输入偏置电流的幅度范围从低功耗器件的数毫微安到高功耗器件的数百毫微安。
当您研究 JFET 或者 CMOS 输入放大器时,术语“输入偏置电流”便失去了它的意义。使用这类放大器,从放大器输入引脚下拉或者吸取的电流实际上为输入 ESD(静电放电)单元(请参见图 1)的漏电流。

图1 输入偏置或漏电流产生Rp上电压降
对于这种电流误差更加准确的描述应为“输入漏电流”。JFET 或 CMOS 放大器的漏电流量在 25°C 条件下低于 1 pA。这一规范与共模电压和幅度放大器功率无关。几乎所有的放大器都具有 ESD 单元,用于 ESD 事件保护,但是您在双极放大器中绝不会看到 ESD 漏电流。输入偏置电流超过 ESD 单元的几微安漏电流。
输入偏置和输入漏电流会随温度而变化。然而,根据不同的运算放大器设计,双极输入偏置电流可以非常稳定。但是,JFET 和 CMOS 输入放大器可能并非如此。由于漏电流来自反向偏置 ESD 二极管,因此温度每改变 10°C 漏电流便增加约 2 倍。
在确保输入漏电流保持与 JFET 和 CMOS 放大器一样低的过程中,您必须了解您的 PCB(印制电路板)对微微安级别电流的影响。例如,少量的灰尘、油或者水分子都会增加漏电流,并冒充输入偏置电流。但只要您特别小心,便可以构建一款符合 1-pA 性能规范的 PCB。
能够降低或者最小化输入偏置或输入漏电流的最有效方法是检查您的电路结构。您在检查电路时,请查看每个节点的电压特性,并确保您了解您的电路中所有电流通路的影响。

楼主:
转来的 大家看看

网友A:
的确是个运放应用中需要适当关注的情况.
我也在这个问题上碰过壁.
而且弄很久才弄明白这个运放手册没有很明确说明失效条件的机理.

网友B:
运放这一块可谓是博大精深   需要多多钻研   这一块差距还是很大的   需要努力   谢谢楼主的贡献资料

网友C:
运放的应用看似挺简单,其实还是有许多主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D:
这部分的是难点的,很不好理解的啊

网友E:
画PCB印制,有许多问题就是没考虑到,例如少量的灰尘、油或者水分子

网友F:
这个没有注意到呢 最近在研究程序呢

网友G:
这个还是蛮博大精深的,应该是关于静态零点的问题的吧

网友H:
这输入漏电流资料挺好的,也讲的挺细的

网友I(2013-03-05):
运放这一块很差劲,加紧学吧,刚被一个问题难住了,运放问题,来帮我看一下,放大器震荡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I:
运放这一块很差劲,加紧学吧,刚被一个问题难住了,运放问题,来帮我看一下,放大器震荡问题

...

楼上可以另开一帖, 好好描述一下你遇到的问题, 请这里的网友们来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I:
我开了另一个贴

网友I:
也发了一个图,

网友J:
运放的静态工作点的设置  需要考虑周全  这个很重要的  只有设置合适的静态偏置  运放才能可靠工作  呵呵  顶起来

网友J:
运放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  还需要不断钻研   谢谢了  楼主  谢谢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