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路PWM输出

楼主(2012-11-30):
#include "msp430g2553.h"
void Timer0A3PWM()
{
/******************************************************************
  * 定时器Timer0_A的比较输出引脚即可做PWM输出的引脚为:
  *  out0(比较值为CCR0)P1.1,P1.5
  *  out1(比较值为CCR1)P1.2,P1.6
  * ****************************************************************/
P1DIR |=BIT1 + BIT2 ;
P1SEL |=BIT1 + BIT2 ;
TACTL |= TASSEL_2 + MC_1  + TACLR; //时钟源:SMCLK;增计数模式
CCTL0 |= CCIE + OUTMOD_4;
CCTL1 |= CCIE + OUTMOD_7;
CCR0 =65535;
CCR1 = 2457;
}
#pragma vector = TIMER0_A1_VECTOR//因为CCTL0 |= CCIE + OUTMOD_4;
    //CCTL1 |= CCIE + OUTMOD_7;所以为CCR1,
    //而不是CCR0
__interrupt void TA0_ISR(void)
{
  ;
}
void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Timer0A3PWM();
  _EINT();
  while(1);
}
#include "msp430g2553.h"
void Timer1A3PWM()
{
/******************************************************************
  * 定时器Timer1_A的比较输出引脚即可做PWM输出的引脚为:
  * out0(比较值为CCR0)P2.0,P2.3
  * out1(比较值为CCR1)P2.1,P2.2
  * out2(比较值为CCR2)P2.4,P2.5
  * ****************************************************************/
P2DIR |=0x3f;
P2SEL |=0x3f;
TA1CTL |= TASSEL_1 + MC_1 + TAIE + TACLR; //时钟源:ACLK;增计数模式
TA1CCTL0 |= CCIE + OUTMOD_4;
TA1CCTL1 |= CCIE + OUTMOD_7;
TA1CCTL2 |= CCIE + OUTMOD_7;
TA1CCR0 =3276;//  65534;
TA1CCR1 = 2457;
TA1CCR2 = 819;
}
#pragma vector = TIMER1_A1_VECTOR//因为TA1CCTL0 |= CCIE + OUTMOD_4;
    //TA1CCTL1 |= CCIE + OUTMOD_7;
    //TA1CCTL2 |= CCIE + OUTMOD_7;
    //所以为CCR1,
    //而不是CCR0,即为A1不是A0
__interrupt void TA1_ISR(void)
{
  ;
}

void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Timer1A3PWM();
  _EINT();
  while(1);
}

网友A:
很牛x,这个东西适合做信号控制的

网友B:
TI的M4有16路PWM,楼主可以关注。

网友C:
太厉害了,如果这样在有些系统和可以不用使用多个处理器了。

网友D:
这个非常不错的,谢谢楼主的分享了

网友E:
要是C2000.10路PWM很轻松啊

网友F(2013-02-20):
STK6037有21路硬件PWM,可加Q:1364494484要资料

网友G:
有点问题   为什么有两个主函数   void  main()?

网友H:
做个飞控还真的不错,舵机控制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