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手机中的CPU中的DSP问题

楼主(2012-11-30):
手机的音频处理部分大多带有DSP,那可不可以调用这个DSP来进行其他信号处理呢,比如说对一段信号小波分析之类的?

网友A:
解决信号频谱分析的途径, 现如今正在逐步由DSP所取代。
感觉没有问题

网友B:
这方面的我还真了解的比较少的,顶一下的等大神解答了

网友C(2013-01-06):
跟着标题进来的,也想了解这方面的一些东西,顶一下,希望有高手出现

网友D:
如果能把软件烧进DSP,那就应该没问题,

网友E:
手机的DSP一般是专用型DSP吧,非通用型DSP,恐怕没有上逑功能吧?!

网友F:
自己写个软件 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