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外壳怎么处理?

楼主(2012-11-30):
近日做PCM2912声卡一枚,用3*8的筒形晶振6M PCB上有外壳接地的焊盘,焊接完毕插上电脑提示无法识别,反复尝试调整后,无意间发现只要不连接晶振外壳到地就可以正常工作,这不是很奇怪吗?于是只好在晶振外壳上套上一个热缩管。外壳是通过一个过孔到地的,而且我认为地布线没问题

网友A:
测一下你的晶震看看管脚有没有和外壳短路。

网友B:
晶体内部与外壳短路造成问题的可能性是有,但还可能是晶体的参数(特别是负载电容值)不合适,工作于临界态,外壳接地会影响分布参数,恰好越界了。

网友C:
一般晶振都最好接地,换个晶振试试

网友D:
PCB重新来,晶振下面空起来,只有省钱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体内部与外壳短路造成问题的可能性是有,但还可能是晶体的参数(特别是负载电容值)不合适,工作于临界态 ...

这样的晶振还有三个分别测了它们的管脚与外壳的电阻,两个管脚中的一个对外壳电阻都是无限大,另外一个就比较奇怪了,电阻居然不一样,一个是45欧一个是103欧一个是无限大,可是我把这几个晶振插到别的地方却都能用,难道是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你的晶震看看管脚有没有和外壳短路。

这样的晶振还有三个分别测了它们的管脚与外壳的电阻,两个管脚中的一个对外壳电阻都是无限大,另外一个就比较奇怪了,电阻居然不一样,一个是45欧一个是103欧一个是无限大,可是我把这几个晶振插到别的地方却都能用,难道是质量问题

网友E:
晶振不良度逾80%

网友F:
1、晶振不良,有可能是焊坏了
2、换电容试试
3、检查PCB设计

网友G:
晶振本身存在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