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从杂乱的波形中读出频率的方法是?

楼主(2012-11-30):
有一个约32k的波形,挂上示波器波形杂乱,如图,但是示波器显示32.78k,请教下这个频率怎么读出来的?波形图是在网上随便搜的,

楼主:
我用lpc1768 开计数器读这个频率,有时候会读到0hz,或者40k,50k。
读取这个频率有什么其他的方法?用ad读取峰值,然后软件判断? 还是ad然后fft?

网友A:
晕,这种情况你应该从信号源头着手。就能你在实验室能做出个数值,也不能拿出去卖呀!产品不是这么做的!你要读频率,那么进来的信号一定要好。如果探头回来的信号就这么差,你应该分析是传输过程引入的还是被测信号的特性就这样。如果是传输过程引入,就该去改进电路。如果是信号的特性就这样,你应该对信号做预处理,提取你关心的信号!

网友B(2013-05-17):
这是个什么玩意呀

网友C:
既然你知道FFT,就一定知道这样的波形本身就含有许多频率成份,用FFT可以找出能量最大的分量,也可以找第二大的分量,不知道你到底需要什么?
示波器一般用FF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