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有几个DC24电机怎么控制?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11-30):
那就让它不共地呀!

网友B:
共地隔离意义有限,用晶体管驱动只要集电极最大电流满足要求即可,一般要留取30%以上的余量,用MOS驱动更好。
楼主的1A应该是继电器的负载即触点电流吧,继电器线包本身很少有这么大工作电流的。

网友C:
没有用继电器控制步进电机的;也没有用三极管控制步进电机的;
用MOS开关功率管控制.

网友D:
确实有点难的,有很多问题的,干起来以后解决.

网友D:
把电机部分和其他部分隔离.

楼主:
直流电机,正常工作时电流大概0.6A~0.7A左右,起动时好像有1.5A(电源指示)不确定,大家的电机是怎么控制的,有做过的,能不能上个图来瞅瞅。。。。。

网友E:
如果需要控制转向,桥式驱动;
如果需要控制速度,PWM调节;
如果需要恒速或恒转矩,速度和力矩反馈信号处理+PID控制;
如果。。。。
我能想出几百种答案,基本要求不清楚一切无从谈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需要控制转向,桥式驱动;
如果需要控制速度,PWM调节;
如果需要恒速或恒转矩,速度和力矩反馈信号处 ...

这些都没这个要求,只是要经常关,经常开;开一次几分钟或十几分钟左右,关掉之后,又按键开。反复开关,起动一瞬间对单片机的干扰很大吧!主要是防这个问题,大伙有什么招。。。。。

网友F:
单片机光耦输出,单片机电源与电机电源分开并加低通滤波,按键部分加低通滤波并且远离干扰源,这就差不多了。
干扰问题比较麻烦,主要是不知道干扰的来源和强度,所以不容易预防。若是防24V电机干扰,那是比较容易的。
根据楼主问题,提醒一句:电机是强感性负载,必须续流。

网友G:
电源注意LC滤波就好

网友E:
看来主要是电刷火花干扰,几个措施:
软件上规避多个电机同时刻启动,差个100毫秒可以大幅降低耦合到动力电源线上的杂波幅度;
TIP127是5A/100V/2500倍的管子,驱动它的IO口有个10毫安的能力就够了,如果单片机资源够的话,可以考虑用软件加个PWM软启动;
火花干扰的频谱很宽,建议在每个电刷上并个1000P的电容削弱高频;
前面网友提到的续流二极管要加上,否则TIP127顶不住反压;
单片机的电源最好来自独立的工频变压器,市电网上的干扰杂波大部分会被它吸收或阻挡,在大多数情况下,干扰信号最终是通过电源影响单片机的;

网友E:
TIP127是PNP的,用NPN的TIP122更合适。

网友H:
那楼上的,电路图就要改一改了,改成负载在E极了,或者做成C极开集电极输出

网友E:
引用 网友H:
那楼上的,电路图就要改一改了,改成负载在E极了,或者做成C极开集电极输出 ...

仔细看图,上面就是TIP122。

网友H:
可以让LZ试试,看看是不是有效?

网友I:
我控制6个额定电流为3a的电机,分别用了h桥式电路,relay电路。还有mos开关管电路。对mcu没什么影响。只是想过UL,ETL认证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让LZ试试,看看是不是有效?

就接了个极管呀,再加个电容,这个知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