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丝的问题

楼主(2012-11-30):
今天我遇见了一个十分悲催的事情。我的一个机柜上的一个电源控制板上的一颗保险丝烧掉了,然后我看了一下它的标称是500mA,250V。于是我就去找啊,但是我没找到一摸一样的,我找到一个0.5A,250V的保险丝。我想这不是一样的么,于是我就装上去了,然后我就悲催了,刷的一下烧掉八个二极管和一个IC,我对保险丝这方面不太明白啊,是不是不同标称不同材料什么的原因啊,有没有了解这个的?

网友A:
代换之前,要先弄清楚原来的保险是快熔型还是慢熔型,弄错了的话,不是烧保险就是烧(一大堆)电路

网友B:
保险烧了应先检查电路中是否存在故障,贸然更换难保不出事,即使是更换了同样的保险。

网友C:
最为重要的是要明白“保险丝是干吗的”
设计者和应用者都要知道,之后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网友D:
保险当然是保护电路的,保险化了,说明电路有问题了,应该先查一下电路.不过,原先的保险也确实有点问题,以后应改成0.25A的,总不能新保险上去没有坏,里边的其他东西又坏了吧..

网友E:
你前一个保险烧坏之前你确定没有附带损伤了吗?

如果有附带损伤,直接换上一个fuse,那还说不是照样烧东西啊

看来保险也不是万能的啊,fuse一烧,电流肯定大得离谱。 雷哥给大伙讲讲啊。

网友C:
差矣!保险丝不能保护电路!它也不是为此目的而设的!
正常情况下:保险一烧,元件已坏!

网友F(2013-02-02):
保险不是保护电路的是什么??保险就是为了保护电路才出来的,保护主电源不被烧坏。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保险不是保护电路的是什么??保险就是为了保护电路才出来的,保护主电源不被烧坏。 ...

保险不是保护电路的,是防止事故扩大的。

还是老同志厉害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保险不是保护电路的,是防止事故扩大的。

这个很对...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保险烧了应先检查电路中是否存在故障,贸然更换难保不出事,即使是更换了同样的保险。 ...

楼上正解,应该是这样。

网友J:
支持保险主要防止事故设计的,主要目的不为保护电路而设计,只是有时候电路“沾光”了而已

网友K:
上面一位提到 类似问题,原装是快速的 用于保护半导体,需要保险丝在半导体损坏之前自己烧掉。有些系统需要慢熔的,电机,变压器,类似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K:
上面一位提到 类似问题,原装是快速的 用于保护半导体,需要保险丝在半导体损坏之前自己烧掉。有些系统需要 ...

差矣
1.它能有多快,比半导体2次击穿还快么
2.熔丝和半导体“烧”的机制不同,前者没有“累积效应”,后者有

网友L:
很有道理

网友M:
当电流流过导体时,因导体存在一定的电阻,所以导体将会发热。且发热量遵循着这个公式:Q=0.24I2RT;其中Q是发热量,0.24是一个常数,I是流过导体的电流,R是导体的电阻,T是电流流过导体的时间;依此公式我们不难看出保险丝的简单的工作原理了

链接:http://www.365ele.com/articles/2 ... %e9%99%a9%e4%b8%9d/

网友N:
需要确认的是保险是自恢复的还是普通的?还要检查保险后面有什么异常没?否则下次就不是烧几个IC这么简单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C:
差矣
1.它能有多快,比半导体2次击穿还快么
2.熔丝和半导体“烧”的机制不同,前者没有“累积效应”,后 ...

正解

网友P(2013-06-07):
第一,保险丝烧坏,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故障没有排除,换保险丝最理想的结果也是再烧保险丝;
第二,保险丝的用途有很多种,有的是保护贵重IC 半导体的,有的是为了防止极端恶性事故的比如着火,伤人等,所以保险丝也分快断\慢断什么的,相互之间是不能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