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VHDL 时序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2-11-30):
做了一个状态机与一个RAM相连,状态机发3个地址给RAM,通过一个端口先后读进3个数,然后通过3个端口输出。

问题来了,这3个数的值总是一样的或者顺序是乱的。

楼主:
要不要连个寄存器呢?求高人指点。

网友A:
使用fifo 先进先出更不错!

网友B:
是不是些RAM就写错了呢?

网友C:
RAM的工作正常吗?片选和读信号+地址;片选不用动(一直为低),有效即可;地址和读信号(低电平有效)加载到RAM后;要有等待时间,等信号稳定了再把数据锁存进你的芯片;
你用画原理图的方式也可以操作的;写代码可以更好些;多看看时序图,51单片机里有这方面的详细示意图;RAM芯片的数据手册里也应该有;
还有就是你的初始状态要对;有必要在操作前发复位信号;端口都是固定的输入或输出,信号流向也是单向的,应该不困难吧.

网友C:
片选信号一直拉低,读信号一直拉低,只改变地址即可,改变后需要一个延时再锁存端口的数据;

网友B:
有回音么?

网友D:
这个问题我的水平解决不了   帮楼主顶一个  呵呵  希望有高人能够帮助解答   哦呵呵

网友B:
怎么没有后话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