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IO 输出输出电阻

楼主(2012-11-30):
如题,fpga的IO输入输出电阻是多少?

网友A:
没有测试过,帮顶一下问问猴哥啦!

网友B:
关键是看你什么用?
你要做什么呢?

网友C:
相关手册,如:
Spartan-6 FPGA Data Sheet DC and Switching Characteristics

网友D:
需要考虑IO的电流么 这个不清楚

网友E:
首先需要知道你想实现何种功能   其次   你自己清楚了自己的需求  之后只需要使用电流表穿进去测一下电流基本就能知道电阻了   呵呵

网友E:
这个问题个人觉得难度不大   你如果是想加电源指示灯之类的   建议加个5.6k的电阻   一般就没有问题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