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3140 STROBE脚作用

楼主(2012-11-30):
各位大侠,
   近来用CA3140做一个跟随器电路,其中CA3140的STROBE脚不知道有和作用,有时候应用图连接了这个脚,有时候没练。见附件中。
   看来了功能框图,功力不够,没看出作用来。请高手指点。
    十分感谢!

网友A:
需要看这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看这个图。

多谢maychange老师。
  您图中STROBE点为镜像电流源后的放大级。STROBE点为放大级的C极,对此处可进行放大倍数的处理,或者补偿处理(个人看法,看得不是很明白),但对实际应用是什么作用呢?还请指点!

网友A:
8脚和1脚之间以及8脚和5脚之间接入电容(不超过数十pF),可以改变运放的频率-增益特性,即改变频率补偿特性。注意:两种接法,一个是负反馈,一个是正反馈!
8脚强制接地,可以使输出端电位接近电源负端。

网友B:
上图的还有其它的接法,功能就不说了下图就是相位补偿结构。

全面

楼主:
多谢maychang和MCU52大侠大致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