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电流互感器或运放引起的输入信号不同造成输出偏移

楼主:
如图显示  因为ct或运放产生的输出偏移怎么办
如输入最大1A 50HZ AC电流 和最小输入0.2A 50HZ AC电流  输出产生偏移怎么处理
sv+,sv-采用线性电源AC220V 转换后成+15Vdc -15Vdc偏移小一点 采用开关电源DC220V转换后成+15Vdc -15Vdc偏移就大。输入最大5A 50HZ AC电流 和最小输入1A 50HZ AC电流  输出产生偏移怎么处理
(注:我是根据out 输出端产生的波形经过比较器后产生方波此方波与另外一路PT电压产生的方波 经过一系列作用后输出值上有误差(理论上不论电流大小输出值一样 ct  pt 产生的方波是比较那个在前那个在后故与 大小无关)推测与ct或运放会造成偏移 )

p:看过各位的评论 真是惭愧自己的表达能力 我想表达的就是 通过ct(input)输入频率相同(50hz), 幅值不同的交流电流后  在输出端(out)处 输出的信号产生了偏移(偏移是指原本输入的两个信号间频率相同, 幅值不同 ,相位相同的。到输出端后输出的两个信号间信号频率相同, 幅值不同 ,相位是不相同的了(超前或是滞后))。

网友A(2012-12-01):
看了半天,也没看出“偏移”是哪个物理量在偏移。

网友B:
“输出偏移,产生偏移,偏移就大,偏移怎么处理,造成偏移”楼主说了这么多,楼上还是不明白
我想啊,就是“偏差+漂移”的合并简称;P
楼主啊,不要这么用概念词语

网友C:
采用差分电路设计如何?

网友D:
电流互感器输出都是有移相的,想要不移相可以买那些相位校准过的互感器。当然只有相对准确,没有绝对准确。

楼主:
请问 gundamggg 差分电路设计 咋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