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整3天不能下载续之————终究原因

楼主:
这篇帖子的上一篇便是'l连整3天。。。。“https://bbs.21ic.com/icview-398939-1-1.html
在我为自己的焊工无比内疚自责不已的同时由于论坛更新不能发帖居然被置顶两天,每每看到帖子排在第一被曝光便无地自容恨不得关上显示器默默面壁,但是,问题还是要解决的呀,当晚便加班加点忍痛杀**取卵焊下了开发板的芯片,终于焊工小有提高,在没有风枪的情况下双手操两把烙铁犹如双枪老太婆,终于把芯片整下来,又重新安上,由于是一块新板子,便迫不及待没有焊板上的电源,直接从开发板取点,。没想到居然下载成功了!!喜闻乐见大块人心啊!!证明板子布线没有问题,庆祝了20分钟之后便开始马不停蹄的焊接板上电源,也就是简陋的lm2576和ams1117,焊接之后当还想尝一遍胜利的滋味时,居然又是第一块板一样的错误!!!要么是无法识别内核,就是无法识别内核!而且不带重样的!!,于是我把电源重新从开发板引,居然又可以下载,看来是电源问题无疑了,波纹?或者那个简陋的24V电源浓浓的二极管整流桥的乡土气息?没这个道理,于是拿出自己珍藏的模块dcdc,而且已经在其他板子上正常驱动stm32,接好一切的之后,不出我所料,还是不行,只有用开发板的电源才能够下载,原来是电源在作祟,不禁为惨死在我的野蛮笨拙操作的电烙铁的下的2片f103默哀,基本可以排除是电源波纹的问题,因为这个模块电源可以正常驱动其他单片机与stm32,也不应该是不共地的原因,因为jtag插座一插上就已经共地了不是吗?电压也是准的,3.3v,所以问题出在哪呢?为什么用板载电压或者dcdc模块能够跑程序(已经外置led验证)但是不能下载,只能用连接电脑的开发板的电源才能下载。请各位高人不吝赐教,小人已在这个问题上纠结数日,不慎劳苦,天天扼腕与板子前,如能解决,定不慎感激,叫我干嘛我就干嘛:'(
另外一个细节就是。jlink下载器好像不是很稳定,每当在我的板子上下载失败之后驱动就不是很好,得换个usb口,换完就该重启电脑了,把的电脑也整的蓝屏、键盘无反应等等,总之害人不浅,毁机不倦。没图说个贾斯丁碧波儿

愧疚于各位说我焊工差,特意仔仔细细焊了半天,吸了几十口恶气终于焊得像点样子了

网友A(2012-12-01):
多锻炼就好了

网友B:
1、你有示波器吗?用示波器查看3.3V电压的波形是否由异常?
2、你的lm2576和ams1117电路是否正确?
3、将复位电阻和电容去掉,再测试一下。

网友C:
从你说的现象看,应该是接地问题,你的电源地和下载线的接地,仔细看看

网友D:
你能搞定:lol

网友E:
看来是PCB设计问题

网友F:
检查2596的输出纹波,这玩意整不好纹波相当大。
另外检查地,如果LZ把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了,那就把地都给接在一起。

网友G:
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不过还得你自己摸索分析下,光听这样说也不清楚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