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candence pspice 仿真出现 警告没有模型?怎么解决?

楼主(2012-12-01):
我在搜索栏位搜索到的0P07存在于系统库中,所以直接选取
接下来进行网表创建,出现警告?我的U3,怎么还来一个U2

网友A:
根据你选用的op07去相应的官网上下个pspice模型导入就行了,具体导入方法网上可以查到

网友B:
文件传上来看看,op07应该有的,,可能你搜索的目录不对,U2可能是重复放了两个op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