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s510与2812开发板没法连接

楼主(2012-12-02):
本人启动CCS3.3后没法连到目标板,见图
没法贴图
由于XDS510和2812开发板只有1套,没法确定问题所在,请有经验的同仁指导

谢谢

网友A:
好长时间没用ccs3.3了;看提示是仿真器无法找到目标板,开发板是工作正常的吗?

网友B:
有没有可能510的驱动没装好,而导致没连接上。

楼主:
2812开发板是购买闻厅公司的,510是启点时代,驱动启点发来的TDX510不知是否合适

网友C:
好久没用CCS3.3,我用的5.2.你看驱动和设置好没好?再检查下板子

网友B:
对于DSP的2812,应该可以使用TDX510进行连接的呀。

网友D:
配置正确吗?

网友E:
你的机子以前装过其他厂家仿真器的驱动吗?估计你驱动没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机子以前装过其他厂家仿真器的驱动吗?估计你驱动没装好

我的电脑只有TI和PIC两家仿真器分别占用两个USB口应该没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D:
配置正确吗?

配置应该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脑只有TI和PIC两家仿真器分别占用两个USB口应该没冲突

我的意思是你仿真器是那个厂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意思是你仿真器是那个厂家的?

深圳  启点时代

网友E:
那你除了这个厂家的还装过其他厂家的吗?你能把你的设备管理器的图片发下吗?

网友E:
还有ccs3.3配置文件的截图上传下。比如: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ccs3.3配置文件的截图上传下。比如:

谢谢,昨天我重装CCS3.3,安装程序每次运行到IT Pags to register,电脑就死机,等待30分都无响应,
故重启电脑;
安装XDS510驱动后,重启电脑;还会查找XDS560 EMULATOR,如果运行它电脑死机,我在安装CCS时没选自定义,关掉XDS560 EMULATOR
在配置CCS时,选用F2812 DEVICE SIMULATOR 可以连到开发板,有可能CCS没有弄好

楼主:
各位朋友:我用CCS3.1还没有这种现象,CCS4或CCS5是不是好点。请您推荐、推荐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