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级直连推挽射极跟随器的疑惑

楼主(2012-12-02):
二级串联推挽射极跟随器 请问信号正向输入时,那个晶体管工作,是tr1 tr3吗? 能说下具体的工作情况吗,比如说正向输入时的晶体管工作情况 是不是输入为正时:
Tr2导通--引起Tr4截止,同时Tr1截止--引起Tr3导通,可是这样输出怎么跟随输入呢,tr3输出,可是tr1截止,发射极跟随的基极电压还是输入电压吗

楼主:
tr1截止 所以tr3的基极电压就是电源电压,这样输出就是vcc-vbe啊,怎么跟随输入电压呢

楼主:
请大家帮忙解答下

网友A:
当输入为正,即Ub1(Ub2)为正,则Ue1(Ue2)为正,即Ub3(Ub4)为正,则Ue3(Ue4)为正。
当输入为负,即Ub1(Ub2)为负,则Ue1(Ue2)为负,即Ub3(Ub4)为负,则Ue3(Ue4)为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输入为正,即Ub1(Ub2)为正,则Ue1(Ue2)为正,即Ub3(Ub4)为正,则Ue3(Ue4)为正。
当输入为负,即Ub1(Ub ...

可输入为正时,tr1截止 ,tr3基极为vcc啊,输出就固定了为vcc-vbe啊

网友A:
三极管除了饱和和截止两种状态以外,还有一种状态叫放大,在放大状态时输入伏安曲线接近线性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除了饱和和截止两种状态以外,还有一种状态叫放大,在放大状态时输入伏安曲线接近线性变化。
...

如果都工作在放大区,那么不管正负输入,4个晶体管都在工作啊,

网友B:
1.提问题不要那么复杂。若个人语法逻辑稍有混乱,别人就不知你哪儿有“疑惑”
2.本案前提是:电路工作正常。既不再对静态作分析,也不做工况做判断
3.首先基极输入,射极必同相(向)输出
  然后,(以下半部为例)输出=输入-Vbe2+Vbe4=输入-0.6+0.6=输入。
你看,跟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提问题不要那么复杂。若个人语法逻辑稍有混乱,别人就不知你哪儿有“疑惑”
2.本案前提是:电路工作正常 ...

这样的话 上半部也是输入+vbe1-vbe3=输出,这样的话,不论正向或者反向输入,4个晶体管都工作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提问题不要那么复杂。若个人语法逻辑稍有混乱,别人就不知你哪儿有“疑惑”
2.本案前提是:电路工作正常 ...

我看的是晶体管电路设计,这图是推挽射极跟随器,如果是推挽输出的话,正向和反向工作的晶体管应该不同把

网友B:
谨解决“跟随”之疑,以期你能理解就行了。仅此

网友C:
回楼主:
首先,三极管“关断”不能认为是“不在工作”。
如果我们定义三极管中集电极电流存在是才是“工作”,那么输入端对地为正时Tr2和Tr3在“工作”。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都工作在放大区,那么不管正负输入,4个晶体管都在工作啊,

是呀 是4个管子都工作呀。你说输入为正,可以是正1伏,正2伏等等,这个时候肯定是4个管子都工作呀,
除非是输入大于4.3,或者小于负4.3.前面的朋友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