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得到这样的4倍频

楼主(2012-12-02):
上面是输入信号,周期20ms,占空比99:1,现在想对它4倍频,要脉宽不变,有什么办法,求高手指点,谢谢!

谢谢各位的支持,特别是Backkom80lufeijian 两位。现在采用lufeijian的方法已基本达到要求,就是输出信号占空比是1:1的,我做的是20倍频的

问下lufeijian,脉宽是调节哪个R3,C2吗?另外我想在epm7064产生振荡,外接4M无源晶振和电阻电容,epm7064内部怎样设计,我用两个反向器晶振不起振。

网友A:
计数器
1,选一合适时钟,M级
2,计数器在20ms内计数
3,在相应的范围内输出高电平。

网友B:
楼上的,你的这个做法上升沿对不齐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计数器
1,选一合适时钟,M级
2,计数器在20ms内计数

你是要他采样?

网友A:
用高频率时钟触发计数,有两个办法可以试试:
1,两信号的沿会有一点延时,约2个时钟周期,步骤:
1>检测输入信号的上升沿,每检测到上升沿时计数器清零。
2>在这个计数器相应的范围内输出高电平。
3>有2-3个时钟周期的延时和1个时钟周期的误差,原因是输入信号为异步,需打两拍在检测上升沿。

2,两信号延时在1个时钟周期以内,步骤:
1>用输入的信号作为计数器复位信号(用同步复位好还是异步复位好,这个地自己分析分析,两者各有特点)。
2>在这个计数器相应的范围内输出高电平(这个范围不同与方法1)。
3>有1个时钟周期的延时和误差。

网友A:
如果设计可以的话,可以将输入信号重新生成一个新的输出信号,这样的话两的沿可以同步,但信号对输入信号来说会有一点的延时。
即:输入信号是图中第一行的时序,输出信号为两个,一个是输入信号但有一点点的延时,二是变化后的4倍频信号,
优点:两信号的沿可以同步

网友D:
程序上设计一个四倍频的输出信号,生成一个模块,再加上一个使能端,由输入信号控制。

网友E(点评):
如何设计四倍频的模块

网友F:
至少延时20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高频率时钟触发计数,有两个办法可以试试:
1,两信号的沿会有一点延时,约2个时钟周期,步骤:
1>检测输 ...

可是如果输入信号变化,输出不会跟着变啊,有没有输出跟着输入变化的4倍频电路。

网友E:
如何设计四倍频的模块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如何设计四倍频的模块啊

还是老老实实用硬逻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老老实实用硬逻辑吧

硬逻辑怎样用,能发个电路吗,谢谢

网友C:
:L
硬逻辑是XILINX或者ALTERA自带的,东西。

网友G:
FPGA内部的PLL,DCM对输入频率都有范围限制的,不知道这么低的频率输入得到的倍频质量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如果输入信号变化,输出不会跟着变啊,有没有输出跟着输入变化的4倍频电路。 ...

会跟着变,你可以试试我跟你说的两种方法,不会还没试了吧,
哈哈哈,;P

网友H:
用4046+4分频率的计数器,解决楼主的问题非常轻松!就是一个PLL倍频的最基本的事.先进行倍频,锁定相伴,然后再延时+RS触发器实现高电平宽度控制

网友H:
74HC4046(VCO+相位比较)+4分频+RS触发器,实现4倍频,倍频后的VCO输出信号分三路:A路直接送到RS触发器的S端,B路经过延时后送到RS触发器的R端,RS触发器的Q端作为目标输出信号,C路与分频器的输入端相连,分步器的输出与相位比较器的信号输入端相连,相位比较信号输入的另一个脚接你的20ms信号.

延时时间的大小决定Q输出端的宽度大小!

网友D(2013-01-07):
引用 网友D:
程序上设计一个四倍频的输出信号,生成一个模块,再加上一个使能端,由输入信号控制。 ...

倍频器楼主可以在网上找,很多的,毕业设计用的是FPGA之后我很久都没接触FPGA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倍频器楼主可以在网上找,很多的,毕业设计用的是FPGA之后我很久都没接触FPGA了 ...

倍频的没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跟着变,你可以试试我跟你说的两种方法,不会还没试了吧,
哈哈哈, ...

试过了,我是用倍频后的信号做基准脉冲,再跟一个周期相同的信号进行鉴相,然后对鉴相信号进行计数,就是这个计数值相差1-2,经数模转换后信号不稳定。我是在epm7064里做的,没用fpga。其实我需要的是20倍频,不过方法一样。;P
如果你做出来是好的,能否给个电路,谢谢了。也可发我邮箱:yuzhexian@126.com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过了,我是用倍频后的信号做基准脉冲,再跟一个周期相同的信号进行鉴相,然后对鉴相信号进行计数,就是 ...

贝壳给一个呗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贝壳给一个呗

给我一个呗。哈哈

网友H:
回楼主,上图是实现固定脉宽的方法,但是有一定的局限,主问题要就是不能跟着频率变化而变化,如果要占空比固定,也就是脉宽跟着频率变化,那得换个别的方法,就是要加上占空比调节电路,比较麻烦!如要添加三角波发生电路,比较器,占空比采样反馈.

另外,你问的R3和C2不是调节占空比,是和R2构成低通滤波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回楼主,上图是实现固定脉宽的方法,但是有一定的局限,主问题要就是不能跟着频率变化而变化,如果要占空比固 ...

感谢分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