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C8051F340单片机UART中断问题

楼主(2012-12-02):
各位大侠,新手求助,我的uart中断程序没法接收是什么情况,对uart进入接收中断的机制很是不了解啊!
//UART
//-----------------------------------------------------------------------------
// Includes
//-----------------------------------------------------------------------------
#include <C8051F340.h>                 // SFR declarations
#include <stdio.h>                     // printf is declared here

//-----------------------------------------------------------------------------
// 16-bit SFR Definitions for the 'F34x
//-----------------------------------------------------------------------------
sfr16 TMR2     = 0xCC;                 // Timer2 low and high bytes together

//-----------------------------------------------------------------------------
// User-defined types, structures, unions etc
//-----------------------------------------------------------------------------
#ifndef BYTE
#define BYTE unsigned char
#endif

#ifndef UINT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ndif

//-----------------------------------------------------------------------------
// Global Constants
//-----------------------------------------------------------------------------
#define BAUDRATE           115200      // Baud rate of UART in bps
#define SYSCLK             24000000    // Internal oscillator frequency in Hz

sbit LED_1 = P3^4;                       // LED='1' means ON
sbit LED_2 = P3^5;
#define IN_LEN 16
unsigned char in_buffer[IN_LEN];
unsigned int inhead,intail;

bit infull;
bit readflag;
//-----------------------------------------------------------------------------
//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PCA0_Init (void);
void OSCILLATOR_Init (void);
void PORT_Init (void);
void TIMER2_Init (void);
void UART0_Init (void);
void Init_Device (void);
void UART_interrupt( void );

void UART0_Send_data(unsigned char Send_data)
{
        SBUF0=Send_data;
        while(!TI0);
        TI0=0;
}
void UART0_Send_Longdata(unsigned char *str, unsigned int Stringlen)
{
     unsigned int i = 0 ;
                do {
                       UART0_Send_data(*(str+i));
                    i++;
                   } while (i<Stringlen);
}

void UART_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
    if (RI0)
       {

                 RI0 = 0; // 清接收中断标志RI0
          in_buffer[intail] = SBUF0; // 从串口接收一个字符
                  intail = (intail+1)%(IN_LEN-1);  //向输入缓冲写数据
          if( intail == inhead ) infull = 1 ; //输入缓冲满
                  readflag = 1 ;
       }

}

//-----------------------------------------------------------------------------
// main() Routine
//-----------------------------------------------------------------------------
void main (void)
{
     char rx[8];
   bit  flag = 1;
   xdata char c[]="enter a string :\n";
   xdata char r[]="controll bits is wrong!\nenter again:";
   Init_Device ();

  LED_1 = 0;
  LED_2 = 0;
  UART0_Send_Longdata(c,sizeof(c));
  while(1){
                rx[0]= 0;

              if(readflag){
                                int i=0;
                                for(  ; inhead%(IN_LEN-1) < intail ; inhead = (inhead+1)%(IN_LEN-1) ){
                                        rx[i]=in_buffer[inhead%(IN_LEN-1)];
                                        i++;

                                }
                                UART0_Send_Longdata(rx,sizeof(rx));
                                  UART0_Send_Longdata(r,sizeof(r));

                        }

        }
}

//-----------------------------------------------------------------------------
// Initialization Subroutines
//-----------------------------------------------------------------------------

//-----------------------------------------------------------------------------
// PCA0_Init
//-----------------------------------------------------------------------------
//
// Return Value : None
// Parameters   : None
//
// This function disables the watchdog timer.
//
//-----------------------------------------------------------------------------
void PCA0_Init (void)
{
   PCA0MD   &= ~0x40;
   PCA0MD    = 0x00;
}

//-----------------------------------------------------------------------------
// OSCILLATOR_Init
//-----------------------------------------------------------------------------
//
// Return Value : None
// Parameters   : None
//
// This function initializes the system clock at 24 MHz (intosc->clkmul/2).
//
//-----------------------------------------------------------------------------
void OSCILLATOR_Init (void)
{
   int i = 0;
   OSCICN    = 0x83;
   CLKMUL    = 0x80;
   for (i = 0; i < 20; i++);    // Wait 5us for initialization
   CLKMUL    |= 0xC0;
   while ((CLKMUL & 0x20) == 0);
   CLKSEL    = 0x02;
}

//-----------------------------------------------------------------------------
// PORT_Init
//-----------------------------------------------------------------------------

//
//-----------------------------------------------------------------------------
void PORT_Init (void)
{

   P1MDOUT   = 0x0D;       //spi sck miso mosi cs配置
   P2MDOUT   = 0x00;
   P2SKIP    = 0x03;

      P3MDOUT   = 0x30;       //LED D1 D2
   P3SKIP    = 0x0C;
   XBR0      = 0x03;  //spi i/o使能
   XBR1      = 0x40;  //7:弱上拉使能,6:交叉开关使能
}

//-----------------------------------------------------------------------------
// TIMER2_Init
//-----------------------------------------------------------------------------
//
// Return Value : None
// Parameters   : None
//
// Initializes Timer2 to be clocked by SYSCLK for use as a delay timer.
//
//-----------------------------------------------------------------------------
void TIMER2_Init (void)
{
   CKCON    |= 0x10;
}

//-----------------------------------------------------------------------------
// UART0_Init
//-----------------------------------------------------------------------------
//
// Return Value : None
// Parameters   : None
//
// Configures the UART0 using Timer1, for <BAUDRATE> and 8-N-1. Once this is
// set up, the standard printf function can be used to output data.
//
//-----------------------------------------------------------------------------
void UART0_Init (void)
{

   SCON0 = 0x10;                       // SCON0: 8-bit variable bit rate
                                       //        level of STOP bit is ignored
                                       //        RX enabled
                                       //        ninth bits are zeros
                                       //        clear RI0 and TI0 bits

   if (SYSCLK/BAUDRATE/2/256 < 1)
   {
      TH1 = -(SYSCLK/BAUDRATE/2);
      CKCON &= ~0x0B;                  // T1M = 1; SCA1:0 = xx
      CKCON |=  0x08;
   }
   else if (SYSCLK/BAUDRATE/2/256 < 4)
   {
      TH1 = -(SYSCLK/BAUDRATE/2/4);
      CKCON &= ~0x0B;                  // T1M = 0; SCA1:0 = 01
      CKCON |=  0x09;
   }
   else if (SYSCLK/BAUDRATE/2/256 < 12)
   {
      TH1 = -(SYSCLK/BAUDRATE/2/12);
      CKCON &= ~0x0B;                  // T1M = 0; SCA1:0 = 00
   } else
   {
      TH1 = -(SYSCLK/BAUDRATE/2/48);
      CKCON &= ~0x0B;                  // T1M = 0; SCA1:0 = 10
      CKCON |=  0x02;
   }

   TL1 = TH1;                          // init Timer1
   TMOD &= ~0xf0;                      // TMOD: timer 1 in 8-bit autoreload
   TMOD |=  0x20;
   TR1 = 1;                            // START Timer1
   TI0 = 1;                            // Indicate TX0 ready

    ES0 = 1 ;
        REN0 = 1;
        inhead = 0 ;
        intail = 0;
        //UART_interrupt();
}

//-----------------------------------------------------------------------------
// Init_Device
//-----------------------------------------------------------------------------
//
// Return Value : None
// Parameters   : None
//
// Calls all device initialization functions.
//
//-----------------------------------------------------------------------------
void Init_Device (void)
{
   PCA0_Init ();
   OSCILLATOR_Init ();
   PORT_Init ();
   TIMER2_Init ();
   UART0_Init ();
   //UART_interrupt();
}

网友A:
你的问题不太清楚,是没有正常接收还是不能进中断。如果不能进中断,肯定是中断相关配置没设好。如果不能正常接收,那要看你的不正常是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