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电路按键触发紊乱问题

楼主(2012-12-02):
最近闲来无事,想搞一个计数器玩玩,网上搜了下,选用CD40110来做,它的逻辑图如下,
可以看出,在CPU脚由0变为1的时候,计数器会加1,所以我的按键是这样接的

可是电路接好后,发现按一次按键,数值不是增加1,而是增加好几十,甚至8-90,于是我把开关两端的电容断开,改为并在电阻两端,现象有所改观,按一次按键个位数增加几个数,而十位数基本不会增加,但还是很难控制到按一次按键数值只增加1,这是为什么呢?
有做过的朋友们帮忙看一下啊。

网友A:
找本书看看再下手.

网友B(2013-03-01):
是不是应该吧那个电容变大些,来滤波!按键时总会有一些抖动,将电容换大些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