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LCD 显示板连接线

楼主(2012-12-02):
我使用2.4' TFT-LCD,可以在把屏出来的FPC线直接在显示板焊上,还是需要接一个0.8mm的FPC插座,但我担心座太高不好放置屏。有做过显示板的给支个招。

网友A:
应该要接一个0.8mm的FPC插座吧,以前有过一个,不知道你座太高不好放置屏,是怎么回事?

楼主:
我的是把屏的FPC线折过来后放在屏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