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菜鸟求救焊稳压源,焊了好久都没焊好

楼主(2012-12-02):
电位器的123接口应该怎样接电路图中的abc接口?
还有就是地线应该如何焊?应该从哪里引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

我书上的图是这样的,跟你的图有一点不同,究竟vin端直接接电源还是接上电路再接电源端?还有地线应该如何办?

网友B:
直接看LM317的规格书吧。

网友C:
看datasheet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D:
不同电位器接口一样?

网友E:
数据手册的第一页及后面的封装图,有说明123都分别对应哪个管脚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lm317.pdf
目前使用的什么封装的??

楼主:
这样可以吗?

网友F:
看317的datasheet.

网友G:
厂家不同,脚位也不同,目前市场有两种,主要是1、3脚不同,如果没有输出,可以直接1、3脚交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H(2013-05-24):
泪流满面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