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isualStudio2010与单片机编程

楼主(2012-12-02):
有用VisualStudio2010写单片机程序的吗?有几个问题请教。谢谢!!!我的QQ:412809312

网友A:
仅仅用他写代码吧。编译还用其他编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仅用他写代码吧。编译还用其他编译器

我把keil的编译器添加到VS2010里了,但是不太清楚在VS2010里怎么建单片机的工程。如果全手动写也行,可是嵌入汇编的程序编译器就不知道怎么弄了,keil里的那个设置没办法在VS2010里实现。

网友B:
ATMEL新的单片机开发工具就是用VISUAL STUDIO的界面,下边套的GCC编译环境,你可以分析下。

网友C:
别整那么复杂了

网友D:
为何要嵌入VisualStudio2010里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何要嵌入VisualStudio2010里用呢?

因为用VS2010 + Assist X 编写代码不是一般爽。Keil没有补齐功能,变量值也只有Debug模式才能观察。

vax就不支持汇编.更不用说51的汇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MEL新的单片机开发工具就是用VISUAL STUDIO的界面,下边套的GCC编译环境,你可以分析下。 ...

求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整那么复杂了

这……

网友E:
无解;
51是很简单的,在KEIL C51环境下完成并不复杂;
再说C51编译需要很多配置.
51已经差不多到头了,以后用51的人应该不会很多了,很多人都转移阵地了;

网友F:
用sourceinsign 写不就完了吗。

网友G:
没事找事

网友H:
其实呢,你可以用VS2010写代码,keil编译,两个同时开。如果硬要嵌进去,用eclipse可能还靠谱些,我以前也想MDK+eclipse,结果折腾了好久还是没用成功。

网友D:
一直用VS2010写代码,用keil编译,挺方便的

网友I:
我用的 notepad 写代码

网友A:
最新的也应该是eclipse.而不是vs2010....

网友:
同意13楼

网友E:
有些复杂的计算要求比较高的部分我是用VC调;然后移植到KEIL;例:计算弹道导弹的轨迹,我一边计算一边画图,看看象不象;:lol

网友J:
单片机比较简单,最好还是用简单的环境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单片机比较简单,最好还是用简单的环境解决问题。

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