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arm主要是学习什么的啊?

楼主(2012-12-02):
求解答:学习arm主要是学习什么的啊?

楼主:
,很迷茫,大四的老鸟,电子的,不知道学习arm是干什么的,学习哪方面,哪个方向的

网友A:
学习单片机是学习接口和外设。
学习arm是学习片内设备。
学习高端arm是学操作系统

网友B:
实话告诉你,啥都得学

网友C:
不要急,一点点学,从简单的ARM以正常跑起程序开始,再点亮个灯,输入个按键盘。。。

网友B:
bug啊,我的专家等级是4星,阿南是1星

网友D:
可以是很多,ARM可以做硬件也要以做软件,应该说ARM是一个中间产物。

网友E:
表示:也是比较困惑

网友F:
个人觉得先从你自己的爱好和个人职业规划出发:以后是从事硬件还是软件,硬件就不说了,软件又分底层驱动方面还是应用开发?然后才确定学哪些东西。因为知识始终是学不完的。

网友F:
不要怕迷茫,勤于思考就好,人生本来就是一个迷茫的过程

网友G:
      ARM内核(CORTEX-M3、CORTEX-M4、ARM9、CORTEX-A8、CORTEX-A9等)的芯片,主频越来越高。在硬件上学习ARM及其附加外围电路设计、高速数字信号处理、信号完整性、电磁兼容设计,说白了就是学习如何设计出稳定的ARM电路。
     CORTEX-M3、CORTEX-M4内核的芯片,可以运行裸机程序或者轻量级的UCOS系统,软件上主要学习裸机程序的编程; ARM9、CORTEX-A8、CORTEX-A9内核的芯片,可以运行linux操作系统、android操作系统、wince操作系统等,软件上主要学基于操作系统的应用层程序的编程和基于操作系统的驱动程序编程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