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啊,为什么这个引脚不能作为时钟输入!

楼主:
我用的是芯片XC3S 250E VQ100 封装的,其中90,91都是GCLK引脚,90引脚可以作为时钟输入,91作为时钟输入时就报错,其中是这么定义引脚的:NET "clkin" loc = P91; 报错信息为:

A clock IOB / clock component pair have been found that are not placed at an optimal clock IOB /
   clock site pair. The clock component <clkin_BUFGP/BUFG> is placed at site <BUFGMUX_X1Y0>. The IO component <clkin> is
   placed at site <P91>.  This will not allow the use of the fast path between the IO and the Clock buffer. If this sub
   optimal condition is acceptable for this design, you may use the CLOCK_DEDICATED_ROUTE constraint in the .ucf file to
   demote this message to a WARNING and allow your design to continue. However, the use of this override is highly
   discouraged as it may lead to very poor timing result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is error condition be corrected in
   the design. A list of all the COMP.PINs used in this clock placement rule is listed below. These examples can be used
   directly in the .ucf file to override this clock rule.
   < NET "clkin" CLOCK_DEDICATED_ROUTE = FALSE; >

网友A(2012-12-02):
我觉得这个错误不是不能使用,是因为你使用的BUFG你用P91连不上。

网友B:
你加上最后一条话到你UCF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加上最后一条话到你UCF中

加上这句是编译是没问题了,能告诉我是为什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个错误不是不能使用,是因为你使用的BUFG你用P91连不上。

那我应该怎么做啊,猴哥V5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上这句是编译是没问题了,能告诉我是为什么吗~~

加上这句话的意思是让他忽略错误,但是实际错误是存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应该怎么做啊,猴哥V5

看下手册,他们的链接关系。可以在UCF里面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