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C104实现的舵机测试设备疑问

楼主(2012-12-02):
现有进口便携式工业控制计算机,进口PC104系统(包括:PC104高速AD、DA、DI、DO、存储卡、高速串口卡、网卡),进口编码器,输出驱动板,信号调理板,进口电机控制器,舵机等。请问这些板卡怎么连接?它是用PC104主板还是别的控制器?如果用PC104主板,那主板104个接口的信号怎么输入输出??还有上位机、下位机是什么意思,上位机里面都有些什么?信号有:12路模拟量输入,4路模拟量输出,4路开关量输出,16路开关量采集。请各位大虾指点迷津。

网友A:
你用DOS系统还是其他系统呢,PC104主板可以通过ISA或者PCI总线与AD,DA等卡连接,控制的话具体看资料吧,跟玩单片机大同小异。

楼主:
应该是PC104主板自带有CPU,直接编写程序控制;上位机就是人机界面交互,指令的发送,图形数据的显示和存储;下位机就是信号的采集、处理、控制算法等,二者通过网络通讯协议链接。

网友A:
就应该是你说的这样子做,PC104还是挺可靠的,只不过成本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