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教室积分系统可能有些问题

楼主(2012-12-02):
TI, AC
新版个人首帖。。。。

积分规则如下

视频看过一半,有的有看到得分的悬浮框飘过有的没有,有的没看到,而出现得分悬浮框的,实际上也没有添加到个人积分,似乎又一次添加了,但昨天登录时一开始是500分,然后看了一会儿再刷新看积分,就少了50分了,不知道怎么了。从积分详情来看,如果不考虑学习进度过半的得分,那就正确,每个视频仅仅开始时得一次分,再加上一开始送的100分。
小跑堂让技术人员看看吧,要么记分系统有问题,要么就是规则有问题:)

楼主:
上贴测试了下编辑功能——字体和颜色。

有个问题:似乎不能编辑字体,比如框起某些字,想改为“楷体”,就是改不过来,如果改成“宋体”,感觉字体没什么变化,但是再框上这些字,显示的字体却变成宋体了。

莫非是我浏览器问题?

网友A:
呼唤小跑堂找相关技术人员看看,有几位同学提到积分有些问题。

网友B:
我这边压根就看不了视频,用21IC登入之后,就是直接考试。考试之后提交失败...不知道,有没有相同经历的同学

网友C:
我的积分貌似也少了

网友D:
积分系统确实有问题啊,,我这个是老账号,说的看完50%送积分,,刚看的就没送,,还有老账号通过考试怎么办啊,,难道让我重新注册账号啊

网友E:
对啊,老账号通过考试后积分没加上。

网友E:
我老账号通过考试,提示加分但没加,这是怎么了

网友F:
嗯嗯,看来积分商城的东东太有诱惑力了,可以加大活动力度,完活动策略,扩大活动影响力,嗯,不错

网友G:
表示很多东西的积分是换不了的,太多了

网友H:
各位需要加油啦,听说东西快兑换没有啦!

网友I: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吗,貌似我已经完整的学完四门课程并通过考试了,但我的积分并没有体现出来,因为考试过了没法在考试,所以也得不到积分,要是这样的话 我什么奖品也换不了了,根本就不够

网友:
我也出现问题了

网友:
我的也少了,分缩水了一大半

网友J:
我的也有问题,昨天少了500分呢,坑人!

楼主:
看来新上的积分系统亟待改善,: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压根就看不了视频,用21IC登入之后,就是直接考试。考试之后提交失败...不知道,有没有相同经历的同 ...

不会吧,我倒没这问题

你清空cookies和IE临时文件,再重启浏览器试试看

网友K:
楼上正解  看不了的 要清空下COOKIE 就可以了

网友L:
分也变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