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符号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12-02):
是不是只要有电压输入都是36uA电流

网友A:
36uA的电流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uA的电流源吧

看着是,那能不能像我上面这么理解那。只要开关接通,都有36uA的电流流过

网友A:
应该是的啊

网友B(2013-01-05):
就是电流源

网友C:
仅限于这条线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