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话,调试很浪费时间啊?

楼主(2012-12-02):
keil c51开发环境下,调试程序,执行step over “delay_MS(500)”是马上执行完的,而keil ARM里却是等半秒,才能执行完delay_MS(500),你们出现这种情况吗?是不是哪里设置的不对啊?

楼主:
在调试下,如果用step over单步执行以下程序,第一次执行的完,指针在LED1=0前,不过我得在电脑前干巴巴等上10000秒,才能看到如下情况
  delay_ms(10000000);
->LED1=0;

网友A:
感觉不到有什么问题啊……不过照楼主的思路也确实是有点问题,期待有高手出现。

网友B:
调试的时候把它注释掉;可定义一个宏,综调时才取消注释;

网友C:
可以设置个断点,直接跳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