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训:焊锡膏这货不清理干净带来的后果

楼主(2012-12-02):
松香没找到,就用焊锡膏了,结果找洗板水洗时候发现洗板水脏的和咖啡颜色一样了,
自以为没问题,就上电了,然后果断STM32就悲剧了,
焊了3块板子,stm32都是死在32.768晶振起振上,其中有一块3.3v直接和GND短路,
短路问题解决后,stm32下载程序成功,但芯片发热严重,程序死到rtc谐振使能的地方,
最后3个板子的stm32全部拆掉,重新焊了3个,重新找来新的洗板水认真清理电路板,下载程序,没任何问题了,什么6pf,12pf负载晶振,都没事,
教训就是,焊锡膏这货不清理干净,可能会导致短路漏电,表面看没问题,但实际上stm32已经挂掉了……。

网友A:
我总是焊完后立即清洗(牙刷+酒精),清干净了再目视检查(0.5mm间距的要用放大镜);
焊的时候多用松香.

网友B:
洗洗更健康!

网友C:
现在焊东西都不用松香的了

网友D:
有时候需要注意一些操作的细节

网友E:
焊锡膏本身具有腐蚀性,残留在线路板及元件上的焊锡膏时间久了会对线路板和元件造成损坏.所以焊完后最好用棉签蘸酒精清洗干净。

网友F:
我用酒精泡松香,焊完后从不清洗,好象也没出现问题.:lol

网友G:
买烙铁送的那个焊膏到现在都没有用过

网友H:
我10元一瓶的环保焊锡膏没有问题啊,可能你用的是那种老的雄**牌的有腐蚀的焊锡膏吧

网友:
貌似都没用过松香和焊锡膏
可能是公司的焊锡质量还不错吧

楼主:
"要细心呀,这也是一个的好的电子工程师的基本素质呀"
有过这次的教训,必须细心了。

网友I:
不要轻易用焊锡膏,它有很强的酸性和腐蚀性,且不易清理干净。俺也深受过其害呀

网友J:
有时候调试的时候会这样的

网友K:
我所在的用户组无法查看附件?

网友L:
认真加细心啊

网友M:
焊锡膏有腐蚀性,单片机这些精密的元件不要使用,而且不容易i清洗干净,还是使用松香比较好。

网友N:
讲卫生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要养成好习惯哦

网友O:
焊锡里本身有助焊剂,不另用也可以

网友P:
没用过的人飘过

网友Q:
使用松香比较好。

网友R:
助焊剂本身就是需要酸性和腐蚀性,酸性越大效果越好。
松香作为一种优良的助焊剂,特点在于高温融化后有较强的酸性,而低温凝固后则活性尽失,不导电也不腐蚀。另外其熔点和焊锡也比较匹配。

网友S:
唉~
焊IC用什么焊锡膏啊?嫌弃自己的IC太牛B想搞坏?

焊IC也最好不要再用松香,焊锡丝里面的助焊剂就够了。记得把烙铁头上的残锡先甩掉。

哪家的焊锡丝这么好啊?给个链接,最好不要太贵。

网友T:
提高焊接技术,就对这些东西的依赖性减少

网友U:
这些 东西 楼主都不处理的啊 ? 呵呵 真厉害了啊你

网友V:
:lol现在焊锡丝中间是含有助焊剂的

网友W:
得准备一把好用的烙铁,焊这IC太简单了。

网友X:
一直都没用过焊锡膏!觉得焊锡膏真心不好用!

网友Y:
中性焊锡膏在用量少情况下不清洗应该问题不大,只是不美观。

网友Z:
好的焊锡丝,哪儿有卖的啊?
谁能提供个 淘宝的链接。

网友Z:
大家能看到图片吗?
为什么我看不到图片?

网友AA:
用洗板水能洗成这效果也算牛了啊:lol

网友AB:
焊这样的板子,根本不需要焊锡膏。

网友AC:
焊锡膏的作用是去除焊盘上的金属氧化物,有时焊接还是需要这类东西的。

我好久不用买的焊锡膏了,我是自己配焊锡水,无色无味,从来不用清洗。

网友AD:
应该是焊接温度过高导致的问题。

正解

网友R:
引用 网友Z:
大家能看到图片吗?
为什么我看不到图片?

你等级太高了,退出登录就可以看到图片了。

网友AE:
直接用焊锡丝呗  哪用得这么麻烦

网友AF:
焊锡膏确实有漏电问题,有些焊锡膏说了不能用于焊接XX。

网友E:
感觉这个不是松香的事,有的还烫胡了……

网友AG:
没有用过松香

网友:
没必要用焊锡膏的,直接焊就好了,本来板上就已经有助焊剂了

网友AH:
很无语,你这也太...........你还不如直接用焊锡焊呢........
多练多练,

网友AH:
引用 网友AF:
焊锡膏确实有漏电问题,有些焊锡膏说了不能用于焊接XX。

这种板,用焊锡丝自带的松香就OK了,没必要再加助焊了.
(芯片氧化了的另说:可以先裸片高温焊一次-------上锡, 再上板焊锡接)

网友Z:
引用 网友R:
你等级太高了,退出登录就可以看到图片了。

为什么要这样搞?

网友:
引用 网友Z:
为什么要这样搞?

多给新人一些机会,增加论坛人气。
大师级的人物一出现,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盖棺定论,不利于论坛的讨论交流气氛。

当然这不是我搞得,仅是猜测而已。

网友AI:
旁边是光电耦合器的焊接位置吗?如果是光电耦合器隔离,那么你的板子布线绝对不行,隔离前后电路距离太近,起不到隔离作用了

网友AJ:
楼主焊成那样还不好好清洗

网友AK:
细节很重要

网友AL:
焊这种密脚的器件从没用过焊膏,呵呵,从来都很干净,漂亮,没像楼主那样弄得那么脏

网友AM:
焊锡膏有腐蚀性,千万不要在焊接芯片时候用。

网友AN:
电子工程师养成良好的习惯的确是很重要

网友AO:
这后果也太严重了,教训有点惨重

网友AP(2014-01-04):
珍爱生命,远离焊锡膏。

网友AQ:
一直用松香的飘过...

网友AR:
这一个片子 不便宜啊

网友AS:
可以试试松香水啊..........

网友AT:
能把板子焊成这样也是本事啊。。。。。。。

网友AU:
引用 网友R:
助焊剂本身就是需要酸性和腐蚀性,酸性越大效果越好。
松香作为一种优良的助焊剂,特点在于高温融化后有较 ...

学习了

网友I:
电线焊接焊锡膏好点,元器件焊接还是松香好点哦。

网友AV(2014-05-27):
焊锡膏没有腐蚀性,也不导电,前提是要买到正确的焊锡膏,同样叫做焊锡膏的也有焊洋铁壶的,也有焊BGA的。

很好用。随手焊一个STM32的样板,我手年纪大了以后又不稳定,离不开优质的正确的助焊剂。

网友AW:
楼主这焊工,太强大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