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运放加高速FET组成的复合运放

楼主(2012-12-02):
这个电路是某款仪器上的输入级,想利用AD8510的FET输入级,但自身的速度不行,所以后加了高速FET管子,实现了扩展带宽的目的,这个电路该如何分析呢,比如那个C1 22nF和C3 330pF。并且最后为什么还要驱动个22pF的负载电容呢?对于这样的电路该用什么方法分析呢?

网友A:
输出端串联1M欧电阻?
恐有误。

网友B:
输入信号通过C3耦合至Q1栅极。运放在这里只是起稳定Q1工作点的作用。

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端串联1M欧电阻?
恐有误。

几个产品里都用这个电路了,这个电路确实把频率提高到很高的水平,不知道加1M的电阻有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信号通过C3耦合至Q1栅极。运放在这里只是起稳定Q1工作点的作用。

也就是说运放提供了栅极的工作点?还有这个330pF的电容是怎么确定用百pF这个数量级的电容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运放提供了栅极的工作点?还有这个330pF的电容是怎么确定用百pF这个数量级的电容呢? ...

1、与栅极电阻组成的高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要低于最低信号输入频率。
2、远大于栅极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与栅极电阻组成的高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要低于最低信号输入频率。
2、远大于栅极电容 ...

还有一个问题,C1和R2是怎么确定的呢?

网友B:
R2是栅极偏置电阻。C1是积分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R2是栅极偏置电阻。C1是积分电容。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哈哈

网友B:
这样说也许更全面些:
该电路是个跟随器。低频段运用运放的负反馈使得跟随误差很小。高频段则是个源极跟随器。避免了运放的工作频率不够高的缺点。

网友C:
看不懂,等待详细解释。
啥仪器上的这是?频率有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说也许更全面些:
该电路是个跟随器。低频段运用运放的负反馈使得跟随误差很小。高频段则是个源极跟随 ...

对于这样的电路有什么好方法分析吗,用环路增益AB能不能解释呢,还是得小信号分析来搞定?再有那个22pF的负载电容也值得讨论。这个电路还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应该是安捷伦上的原型电路,被运用到我们的一些仪器上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懂,等待详细解释。
啥仪器上的这是?频率有多高?

示波器上就有这样的电路,频率能到百M左右

楼主:
不过示波器上的是比这个电路加强一点,应该说这个是简化版

网友C:
8510 fT不到10M,这个怎么跑到几百M的。
假设8510是两基点系统w1、w2,则闭环后特征方称为s^2+s(w1+w2)+Tw1w2=0,在S平面上,当T从零开始增加,两极点向一起靠拢,某一T时相遇,然后分别上下移动,形成复共厄极点,若T=1,则Q=0.707,响应最平坦。所以它这个电路目的是不是如此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8510 fT不到10M,这个怎么跑到几百M的。
假设8510是两基点系统w1、w2,则闭环后特征方称为s^2+s(w1+w2)+T ...

这个电路多了不敢说,跑个五六十M不成问题的,但是响应平坦性就不知道怎么样了,改天做个电路试验下,还有个示波器上的加强版,也是用的8510,100M的示波器也是用的加强版。

网友D:
楼主电路仿真结果:幅频、相频特性都非常不错。

网友E:
是个增益为1的缓冲器
R2,C1运放容性负载补偿电路,
Q2及其外图电路组成Q1的有源负载
C2与Q1的输出阻抗组成高频极点,也就是高频截止频率。
C3,R3,与运放输入阻抗组成的网络估计就是改善特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具体要进行小信号分析。

让我长见识的帖子。

网友D:
减少C2的容量带宽还可以进一步提升。仿真可达GHz!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个增益为1的缓冲器
R2,C1运放容性负载补偿电路,
Q2及其外图电路组成Q1的有源负载

分析不错

网友F:
可是为什么这么做呢? 有宽带运放的。
看着大家分析的“只有优点,没有缺点”,我还是怀疑。

网友D:
怎么没有缺点:分离元件,电路复杂、成本高、调测相对困难、电压放大倍数为1......

网友G:
高频信号是通过C3直接耦合到MOS的,AD8510只起偏置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是为什么这么做呢? 有宽带运放的。
看着大家分析的“只有优点,没有缺点”,我还是怀疑。 ...

这个电路其实是用8510的FET输入级,高速FET输入级的运放还是有点价格,尤其前几年。再有就是一个公司用惯了一个电路,还是不愿意更换电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没有缺点:分离元件,电路复杂、成本高、调测相对困难、电压放大倍数为1...... ...

其实成本不高,哈哈

网友F:
我比较赞同楼上们提到的那些缺点。我觉得这是个困难的电路,它应该是很早以前由于条件限制产生的。
现在不必这样设计。

这个电路依靠低频通道和高频通道,电容分别是补偿和耦合电容,电阻是用来隔离的;但是调试非常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比较赞同楼上们提到的那些缺点。我觉得这是个困难的电路,它应该是很早以前由于条件限制产生的。
现在不 ...

这种设计思想还是很有用的,运放与三极管组合用有时候会有比较好的效果,尤其是对于仪表上比较苛刻的应用要求。

网友F:
这个帖子让我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电路,应该是非常有用。
你说的苛刻要求是指什么?
这个电路跟单片宽带运放相比,我能看到的优点就是“输入电压范围更大(我指的是跟1GHz左右的运放相比较)”,其它的方面,我确实想不出来。

还有19楼xmar的伯特图刻度不够细,这个电路要是要求更好的平坦度,我认为调试起来太困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帖子让我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电路,应该是非常有用。
你说的苛刻要求是指什么?
这个电路跟单片宽带运放相 ...

仪器上有很多要求是FET输入级的,失调要小,速度要快,放到现在当然有很多高速FET可以利用,但是安捷伦他们这种设计思想真的值得我们学习,开拓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帖子让我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电路,应该是非常有用。
你说的苛刻要求是指什么?
这个电路跟单片宽带运放相 ...

再帮忙看看这个低通滤波器https://bbs.21ic.com/icview-400001-1-1.html

网友D:
其实这个电路最有启发意义还不在于电路有多宽的带宽,主要还在于不同放大器的并联应用。见惯了放大器串联应用,很不容易想到放大器还可以并联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这个电路最有启发意义还不在于电路有多宽的带宽,主要还在于不同放大器的并联应用。见惯了放大器串联应 ...

对的,关键是人家的电路设计思想,关键电容的运用

网友H:
低频时,C3断路,运放和后面的FET及反馈元件构成信号跟随电路。
高频时,运放增益下降,C3通,信号直接输入到栅极,构成跟随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