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丝

楼主(2012-12-02):
(无正文)

网友A:
好像所有调压器都不安装保险丝。

网友B:
现在,一般电器内部不再安装保险丝了,主要是这个东东并不保险,过流不大时,并不会马上烧断;现在一般用过流保护开关,这种东东,反应快,有效保护设备

网友C:
保险丝保护的是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像所有调压器都不安装保险丝。

调压器没有固定的负载,电压变化范围大,电流变化范围也大,因此,即使短路了保险丝也不一定动.,保险丝用在调压器的上级,还是起短路保护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