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洞洞板做的数码管电路

楼主(2012-12-02):
用洞洞板做的数码管电路

楼主:
今日无法上传了。明日继续

网友A:
图片太多了,没看完,电阻太壮观了,没有必要这么多

网友B:
路漫漫其修远兮

网友:
o(︶︿︶)o 唉,哥们你这么个接法,那5位8字数码管岂不是很麻烦?
段位口对应全部接在一起,然后通用一个芯片口,只要7个碳膜电阻就可以了!就是5个数码管7个段位口!
然后每个数码管一个COM口,总共5个COM口,没必要搞那么多电阻!

网友C:
51电子的套装货,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D:
看到楼主上传到只是把位选连了起来,每个段选的LED和庞大的电阻之间还没有连接.这样连会更麻烦.
这个还只是给每个数码管的每个段位之间的限流电阻.倘若搞个单片机直接搭一下还驱动不起来.为什么呢?是因为太耗电了,I/O拖不动. 这样再加几排上拉.电阻数量倍增.你想想,要点亮个数码管而已,整个系统的功耗大部分冤枉的分个这么多电阻.
给个建议:
1、直接用五位一体的数码管.
2、如果方便用74HC595驱动.

网友E(2013-01-03):
看着挺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