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请问spartan6跑软核的时候 为什么发烫?

楼主(2012-12-02):
请问spartan6跑软核的时候 为什么发烫?

网友A:
有多烫?
芯片发热属正常现象,只是不要太过。
FPGA功耗有几个方面:1,芯片的资源利用率。2,芯片的工作频率。3,信号的反翻率等。

网友B:
那不跑软核的时候呢?

网友C:
这明显是功耗太高嘛。贝壳讲的原因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多烫?
芯片发热属正常现象,只是不要太过。
FPGA功耗有几个方面:1,芯片的资源利用率。2,芯片的工作频 ...

用100M的时候跑程序 根本不热。但是用到软核就烫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明显是功耗太高嘛。贝壳讲的原因很好。

猴哥有木有减小功耗的办法?

网友D:
是不是外围电路哪地方有短路的问题  自己再将外围电路仔细查一查  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外围电路哪地方有短路的问题  自己再将外围电路仔细查一查  呵呵     ...

这个不可能短路,短路就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外围电路哪地方有短路的问题  自己再将外围电路仔细查一查  呵呵     ...

外围没有问题,只用ddr2就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