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开发板测试

楼主(2012-12-02):
开发板是周六上午到的,当时有事出门,没测试.
周六晚上找了根USB线接上,一不小心联机下载调试空程序,把原来LED闪啊闪的程序擦掉了.
但联机成功,可以下载调试了.
今天想想,不如把LED灯点一下.应该是容易吧,不就一根线.

楼主:
这根线联在哪,开发板也太简洁了,几乎什么资料都没有;
从ST官方的原理上看了一下,原来是PD端口的第4位;
从固件库里把IO的头文件找了出来,然后把IO的C文件把找出来了;
不知道从哪里还有一个例程.例程是二个LED灯;
改掉,测试结果,灯没亮.

楼主:
仔细核对一下,发现不是第4脚,是PD端口的0脚;
改成0;
随便把延时的参数也改一下,100改成10;再试
LED灯一直亮;

楼主:
有可能是10mS闪一下,闪的太快了;
改在200;即200mS闪一下;
正常了

楼主:
用手摸所有的引脚,没事,摸16MHZ的晶振.仍没事,估计晶振停掉后,内部的HSI接管了;
看来抗干扰还可以,要不就是我的手能量不行.

楼主:
IAR编译后的信息太简单了,改了一下设置,显示所有的信息,这下全出来了,尤其是资源的使用情况;

楼主:
第一次接触STM8,竟然如此顺利,好兆头啊;以前有人发STM8的资料给我,我竟然一点兴趣都没有.甚至价格都没有看过.一个偶然的事件,让我想起来有这么一款8位机,于是就看了一下资料,吃了一惊.
外设太丰富了,尤其是PWM相关的定时器,用这个说不定可以做变频器主控.
开发环境是什么呢?这个重要的,STVD,没听说过;于是就用IAR FOR STM8;这个至少以前用过IAR,用过几天.
手头还有IAR FOR ARM的资料,这个应该完全可以参考的.
只是C语言有二年没碰过了,差不多忘光了.昨天半夜睡不着,把几本C语言的书找了出来看看.

网友A:
。。。哈哈。
我也搞过STM8 但是是先期的,也是点灯,点LCD。 不知道怎么进行了。

楼主:
就在刚才,又用IAR上去试了试,想看看仿真器的型号;顺便下载试了一下;
结果出来很多错误,仔细一看,下载失败;
......

楼主:
反复捣鼓了几下后确认是STM8写保护了;
我这才想起来,用IAR调试可以,但如何加密呢?昨天用STVP测试过,
加密后不能读;原来是可以把程序读出来的;
写保护怎么去掉?整片擦除也被禁止了;

楼主:
又反复捣鼓了一阵子,总算擦掉了.
再用IAR试试,正常了.吓我一跳.我只有这一个片子.

楼主:
我做的第一块STM8电路板

我做的第一块STM8电路板

这是我用一整天的时间捣鼓出来的板子;STM8S;
用到定时器,ADC,I2C,IO输出,EEPROM读写功能;

楼主:
关于SWIM和PD0;
心想,这个PD0端口是肯定要初始化的;无论是输入还是输出,SWIM怎么办?
幸好STM8设计者比较聪明,又增加了一个设置,即SWIM是否有效,
SWIM有效时PD0怎么设都没用;
只有在禁止了SWIM功能后,这个端口才可以配置成IO端口;
原来如此!放心了.

楼主:
时钟和IO端口已经看清楚了;
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是定时器和中断;
分二步完成,先解决定时器,再解决中断;听说T1比较复杂,要不就用T2也行;
再往下就是ADC;(4个通道)
再往下就是EEPROM;(偶尔读读写写)
再往下就是I2C通讯;这是最后一关;

楼主:
不用串口UART,理由是对时序要求严格,内部时钟不太准,
同时外部要配SP232;而这个SP232我是真的不放心(容易坏掉,虽然几率不是很高).

楼主:
关于中断处理,特别是中断向量表和中断函数怎么挂勾,我一直找不到北.资料好象在什么地方见到过,还说IAR的声明方式有些特别.现在我大致搞清楚了.
参考资料:王志杰 STM8程序设计和风驰的文档.

中断服务程序的样本:
#pragma vector = 0x02
__interrupt void interrupu_handler(void)
{
;
}

楼主:
#pragma vector = 0x02 (注意后面没有";")
__interrupt void my_int_pro(void)

#pragma vector = 0x02
__interrupt  (函数名称随便你,但返回类型必须是void,参数也是void)

这一部分是告诉编译器,这是一个中断处理函数,中断号是0x02;对应的中断向量是0x008008;

奇怪的是IAR把0x008000划到中断里面了,对应的中断号是0x00;
而中断号0x01是软件中断;
后面才是其它的外设的中断向量.

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导致中断编号和中断向量间差了2个;

楼主:
前次有人讨论怎么修改用户程序的入口地址,0x008000;
现在不需要编译器处理了,你自己定义中断号为0的跳转地址就行了;
难道从0x008000跳出来的目标地址不是main()?

楼主:
#pragma vector=1
__interrupt void TRAP_IRQHandler(void)
{}
#pragma vector=2
__interrupt void TLI_IRQHandler(void)
{}
#pragma vector=3
__interrupt void AWU_IRQHandler(void)
{}
#pragma vector=4
__interrupt void CLK_IRQHandler(void)
{}
#pragma vector=5
__interrupt void EXTI_PORTA_IRQHandler(void)
{}
#pragma vector=6
__interrupt void EXTI_PORTB_IRQHandler(void)
{}
#pragma vector=7
__interrupt void EXTI_PORTC_IRQHandler(void)
{}
#pragma vector=8
__interrupt void EXTI_PORTD_IRQHandler(void)
{}
#pragma vector=9
__interrupt void EXTI_PORTE_IRQHandler(void)
{}

#pragma vector=0xC
__interrupt void SPI_IRQHandler(void)
{}
#pragma vector=0xD
__interrupt void TIM1_UPD_OVF_TRG_BRK_IRQHandler(void)
{}
#pragma vector=0xE
__interrupt void TIM1_CAP_COM_IRQHandler(void)
{}
#pragma vector=0xF
__interrupt void TIM2_UPD_OVF_BRK_IRQHandler(void)
{
}
#pragma vector=0x10
__interrupt void TIM2_CAP_COM_IRQHandler(void)
{}
#pragma vector=0x11
__interrupt void TIM3_UPD_OVF_BRK_IRQHandler(void)
{}
#pragma vector=0x12
__interrupt void TIM3_CAP_COM_IRQHandler(void)
{}
#pragma vector=0x13
__interrupt void UART1_TX_IRQHandler(void)
{}
#pragma vector=0x14
__interrupt void UART1_RX_IRQHandler(void)
{}
#pragma vector=0x15
__interrupt void I2C_IRQHandler(void)
{}
#pragma vector=0x16
__interrupt void UART3_TX_IRQHandler(void)
{}
#pragma vector=0x17
__interrupt void UART3_RX_IRQHandler(void)
{}
#pragma vector=0x18
__interrupt void ADC2_IRQHandler(void)
{}
#pragma vector=0x19
__interrupt void TIM4_UPD_OVF_IRQHandler(void)
{}
#pragma vector=0x1A
__interrupt void EEPROM_EEC_IRQHandler(void)
{}

楼主:
中断的事明白了,还有一个是堆栈;这个编译器竟然已经帮我自动处理好了;

楼主:
我被STM8S105的中断搞的头晕;TIM3定时周期好象不可调,而且频率超高;
搞了一夜没搞好;明天再检查检查;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被STM8S105的中断搞的头晕;TIM3定时周期好象不可调,而且频率超高;
搞了一夜没搞好;明天再检查检 ...

一直搞到天快亮,头真的晕了,没有示波器,只能是目视判断,一直亮,从亮度是看;
最合理,频率超高,设
TIM3_PSCR = 0x09;//主频16MHZ,产生32uS的基准;
TIM3_IER = 1;
TIM3_ARRH = (1*1000000/32)>>8; //约1秒
TIM3_ARRL = (1000000/32);
TIM3_CR1 = 1;//开启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直搞到天快亮,头真的晕了,没有示波器,只能是目视判断,一直亮,从亮度是看;
最合理,频率超高,设
TIM3_PSC ...

调整相关的设置看不出任何效果,最后判断是中断执行的速度非常快非常频繁;
在中断服务程序内设置计数器,最后结论是:一直在中断里全速运行,
直到临睡前,才想起来,是不是有什么中断标志?要软件手动清除今天上来一试,果然如此,搞了好几个小时,折腾人啊~~~~~~~~~~~~~

楼主:
#pragma vector=0x11
__interrupt void TIM3_UPD_OVF_BRK_IRQHandler(void)
{
  PD_ODR++;//闪灯,正好是PD0位;
  TIM3_SR1=0;//关键点,没有它,就一直在中断里跑,一出来就又回去了.
  return;
}

楼主:
引用 楼主:
#pragma vector=0x11
__interrupt void TIM3_UPD_OVF_BRK_IRQHandler(void)
{

从名称上看
__interrupt void TIM3_UPD_OVF_BRK_IRQHandler(void)
更新有了,溢出有了,刹车也在,都挤在一起中断服务程序里面了.
如果是一对多中断,这不是又乱了套;
STM8S的中断要小心处理了.

楼主:
TIMx_PSCR = 0x09;//主频16MHZ,产生32uS的基准;
TIMx_ARRH = (2*1000/32)>>8; //约2m秒,具体设多少让编译器去算,它算的更快更准.
TIMx_ARRL = (u8)(1000/32);
这个2mS是刷新显示的周期,16mS刷一个轮回,不会产生闪烁感.

楼主:
今天学到一招,位操作;公布出来分享;
问题的提出:
因为前次点LED灯用的是寄存器操作;而灯只有一路,PD0;
所以一直在想,如果象51单片机一样,直接操作PD0位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天学到一招,位操作;公布出来分享;
问题的提出:
因为前次点LED灯用的是寄存器操作;而灯只有一路,PD0;

PD_ODR_ODR0;
原来是这样的啊;
我原以为是PD_ODR_0;或PD_ODR0;
取反PD0的代码如下:
~PD_ODR_ODR0;

楼主:
顺便特别友情提醒:
有关STM8的外部晶振时钟,我在其它网站论坛中发现很多人质疑.
在有些环境下空中辐射干扰稍严重就容易引起系统复位;STM32也有同样的先天性固有缺陷.
解决办法1):使用内部HSI时钟;
解决办法2):使用外部有源时钟;

联想以前NXP的LPC21XX存在上电后不能正常复位的BUG;出现概率约1/100~2/100;
解决办法上:快速上电(电源电容不能多);然后复位设定时间>0.2S;

网友B:
楼主,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