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振荡波形的失真

楼主(2012-12-02):
参考《晶体管电路设计》做的晶振振荡电路,将晶振换成了8M,三极管用 的s9014,C级的,在A点输出波形为

但缓冲输出后波形失真反而更严重,波形为

测量A点的点位为3.4V,理论B点的点位比A点要低0.7左右,但测得B点的点位反而是3.8V,都是用的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测的。这是为什么了?直流耦合的缘故吗?

网友A:
从你贴出的图中,看不出A点波形幅度,也看不出示波器是交流耦合还是直流耦合。
估计幅度是不小。

楼主:
噢,A点的峰峰值是2.188V,有效值确实没有,看不出直流电位,与示波器的交直流耦合也有关?对示波器耦合的用法不太了解。。。。。如果A点后面加个耦合电容,输出再另外偏置与这个效果会一样吗

网友A:
直流耦合就可以直接看出A点的直流电位(交流平均值),比你用万用表测量要准确得多,因为万用表的表笔对地分布电容比示波器探头大得多,这将直接影响振荡幅度。
缓冲管输入加电容并加偏置电阻,其输出波形会比现在好一些,但也不可能是完美正弦波。另外,缓冲管基极对输入信号有整流作用,有信号输入和无信号输入时偏置并不相同。

楼主:
嗯,我再去好好测一下,谢谢大师

网友B:
管子先把静态点调好,再把晶振接上去。

楼主:
用示波器测的,读的平均值,A点是3.3V,B点是3.65V,也就排除了万用表读数的影响。还是搞不懂B点怎么比A点还高了,
又提醒了我,嗯,先看静态工作点。

楼主:
静态工作点也没问题,基本是上面的那个值,难道是波形对输出级工作点的影响? 波形有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