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板子,纯属实验。。。。

楼主(2012-12-02):
         第一次画板子,搞了半个月,一个大概的流程算是了解了,不过要想成为工程师,路还很远的。。。。。

网友A:
比我第一次强,恭喜

网友B:
看着像是单片机的板板,好像是STC89C51

网友C:
俺也搞了快半个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是单片机的板板,好像是STC89C51

靠,人家板子上都谢了89C52

网友E:
我第一次画板也是做了个单片机的板子

网友F:
布局可以再漂亮点

楼主:
想不到还有这么多人顶,共勉。。。。

网友G:
比我第一次画的好,加油~~

网友H:
恩 ,加油。多看看相关书籍 进步是必有的。

网友I:
布局弄不好,觉得布线很好玩

网友J:
这个用单面板就可以搞好了吧?插件的板子,尽量在底层即焊接面走线。焊盘到焊盘的短线可以尽量做到等焊盘大小。

网友K:
看看别人画得好的板子。

网友L:
比我第一次好多了

网友M:
想问下是先画板先还是买元件先

网友N:
右上那四根线干嘛弄这么长?你是苹果公司的吗?

网友O:
个人喜欢在52下面加一个座子,这样就可以把晶振电路放在里面了。

网友P:
楼主谦虚了...我不知道 画了多少次 才画的出这样 ...还是单片机的

网友Q:
第一次画的话就不知道怎么讲了

网友R:
第一次画 要勉励。顶一个。

网友S:
比我第一次强多了

网友T:
电源线和一般的线没必要相差那么大,再者就是看你的制板条件对线径的限制,推测你那细线做出来易段

网友T:
就是,,多画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