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个电压表

楼主(2012-12-02):
我想基于stc89c52rc单片机和ad0809做一个数字电压表,该如何下手,需要准备什么东西,需要什么知识啊:)

网友A:
找郭天祥的教学视频吧,里面就有!

网友B:
至少要先准备个洞洞板和电烙铁吧:lol

网友C:
网上源码+面包板+元器件+烙铁+电脑

网友D:
AD0809可以采集VCC的电压,加个可调电位器,数码管显示

网友E:
这个去看个视频应该不难!

网友F:
这个东西  网上多多吧

网友G:
只要了解单片机的使用和AD芯片的使用就行了,做起来不难,但是要达到一定的精度有难度,推荐使用ICL7107,这个精度很高。

网友H:
ICL7107还是要注意布线,否则精度会有影响。我看过MAXIM有一款类似的器件,竟然只要一个片子,外围基本是0,只是太贵没人买,市场也没人卖。

网友I:
8位的adc精度能高到哪里去,
不如直接买个带adc的51,stc12c5a60s2系列的,也就贵2块多钱

网友J:
支持直接买个带adc的stc12c5a60s2系列的。
要更高的分辨率和精度,可以外接16位或24位的ADC

网友B:
STC的AD测量5V信号能分辨到哪一位?

网友K:
想做数字电压表,总得有个可以调压的东东吧,鉴于方便前期可以先用一个滑动变阻器。
有了调压的,下面就需要测压,如你所说,AD就是干这行的。
AD不会自己去采集啊,总得有东西控制它如何采集电压,合适采集电压,这是就需要单片机控制AD干这些活了。
单片机通过AD采集完数据后,需要显示啊,再弄个液晶LCD1602(资料比较多)显示电压值。

上面说了原理,但是总得把这些东西通过导线连接起来吧。
1.可以用万用板
2.自动使用绘图软件绘制原理图,然后画PCB,制版,焊接,调试。。。

网友L:
用stc12c5a60s2系列的吧,自带ADC

网友M:
单片机ADC采集线性算法问题头疼

网友N:
N79E815A/814A/8132A 为增强型8位51微控制器 (4T 模式)内嵌16K[1]/8K/4K 的存储器 EPROM 可以通过通用烧写器ICP编程器自带ISP功能等烧录程序。N79E815A/814A/8132A 系列的指令集与标准8052兼容。N79E815A/814A/8132A 内存程序空间分别为 16K/8K/4K 字节的APROM4K字节的数据内存及2K 字节的 LDROM 256字节的直接和间接RAM, 256 字节MOVX RAM25个可位寻址的 I/O口 两个 16-位的定时器/计数器 8-通道多路10-位 A/D 转换器 4-通道10-位 PWM 三个串行接口分别为一个SPI, 一个 I2C和一个增强型串口 2-级 BOD电压检测/复位, 低压检测/复位(LVR) 和上电复位 (POR)。 N79E815A/814A/8132A系列自带内部22.1184MHz RC振荡器可产生22.1184MHz / 11.0592MHz内部晶振最高精度偏差仅1%。 N79E815A/814A/8132A有14个中断源4个中断级。 内部的闪存存储器可电擦写。 一旦代码确定用户可以通过安全码保护自己的代码。

才三块不到。。。。

网友O:
用专用芯片吧,好像是ICL7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