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codewarrior2.6将MPC5634的应用程序封装成静态库?

楼主(2012-12-02):
Freescale MPC5634如何将.c文件封装成静态库?
s12的以前封装过,通过libmaker工具,将系统文件.o进行集合,产生新的库文件.lib
但是MPC5634的CW2.6与s12的CW5.0完全不一样,用原来的方式根本不行.
首先,没有libmaker工具,其次编译后的代码,不能生成一个个的.o文件.
因此,各位谁有过相关经验?
求指导!

楼主:
师傅们,求笼罩!

网友A:
Codewarrior2.6,好像现在都codewarrior10.3了;
2.6的没用过,一般情况下编译库的话,在建工程时,有.lib的选项,检查库工程,这样编译出来就是库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师傅们,求笼罩!

好像21ic没有freescale的分论坛。

网友B(2014-03-27):
请问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不灵赐教啊。。。

网友C:
貌似这个不是TI mcu相关的问题,帮你移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