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求解释。。。。引入正负反馈的运放

楼主(2012-12-02):
这个电路的输出电流该怎么算? 又有负反馈,又有正反馈,且反馈系数一样吧。。。。。虚短和虚断还成立吗

网友A:
记得是Howland恒流源电路。

网友B:
不觉得有什么困难, 假设个参数, 比如就设个 VF1, 通过运放的虚断和虚短原理, 列出两个方程, 解方程就是了.

网友C:
只要在线性放大状态   上述运放的工作状态就是成立的  呵呵   多多努力

网友B:
这是线性恒流电路驱动 LED, 做较大功率的情况下不会采用

楼主:
嗯,是TI给的LED驱动电路,也就是虚断与虚短都还成立,算得是I=Vin/(2*R4)+Vin*R2/(R3*R4)近似等于Vin/1000,但I-V图是Vin/100,不知哪里算错了。
做较大功率不会采用的原因是运放输出电流的限制吗?
如果不考虑驱动LED,把LED去掉,并把100欧的电阻移到负端的反馈环内,这样正反馈要大些,虚断与虚短还成立不?

网友B:
应该说: 工作在线性区的话, 虚断与虚短就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