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光耦的选择

楼主(2012-12-02):
我需要弄IGBT来弄个20kHz~50kHz的感应加热电源,这需要使用光耦,电压在5V,不知道选择什么样的光耦比较好?

网友A:
TP521-1、TP521-4,蛮好的,我原来用过的,稳定性还是蛮好的

网友B:
TP521-1、TP521-4,蛮好的,不过速度已经跟不上了.
在楼主的这个环境下不能用了.
可以考虑 HCPL0454 或者更快的 HCPL0630.
H11L1 或者经典的 6N137.
另外还有磁隔离器件, 比如 iso721(我认为最大优势是相对于光隔, 没有发光端寿命的问题).

网友C:
hcpl2601_high speed 10mb/bit

网友D:
hcpl0631    这个是惠普的   速度很快  价格比较贵    在选择光耦时  一定要注意crt参数的选择   这个很重要

网友D:
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帮助   呵呵    多多努力   如果需要考虑成本   那就用便宜的光耦   其实如果传输速率在19200一下   普通光耦都能胜任

网友E:
我觉得hcpl3120光耦挺好的,原来用过,对这种情景应该可以适用。

楼主:
谢谢大家了,现在我有思路了,结贴了。

网友F:
一大早的,我也来了解下光耦的知识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