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新手,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2-12-02):
各位前辈,刚入门51单片机,没想通用4位数码管显示十进制数字,感觉即使位选后,段选总是想通的,实现不了。大家给指点一下。
我想实现前两位数码管显示0~59每隔1s计数,没考虑好怎么实现。(下面我写的代码)哪位有耐心的帮俺指点一下啊,困惑了好几晚上了。:dizzy: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sbit pnp1=P1^0;
sbit pnp2=P1^1;
sbit pnp3=P1^2;
sbit pnp4=P1^3;
sbit D1=P2^0;
void delayms(uint);
void display(uchar,uchar);
uchar num,num1,shi,ge;
   void main()
{
TMOD=0x01;
EA=1;
ET0=1;
TR0=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while(1)
{
display(shi,ge);
  }
}
void display(uchar shi,uchar ge)
{
     P0=table[shi];
  // P0=0xff;
      pnp1=0;
      delayms(5);  //显示十位

       P0=table[ge];
       P0=0xff;
       pnp1=1;
       pnp2=0;
    // P0=0xff;
       delayms(5);  //显示ge位
      //pnp2=1;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num1++;
   if(num1==20)
   {
     num1=0;
     num++;
     if(num==60)
     num=0;
     shi=num/10;
     ge=num%10;

    }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网友A:
没大看明白

网友B:
感觉即使位选后,段选总是想通的-->感觉即使位选后,段选总是先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即使位选后,段选总是想通的-->感觉即使位选后,段选总是先通的??

即使位选后,点亮数码管时,两个数码管的段选总是相通的,所以控制个位,十位数字也跟着变。

网友C:
好好看看电路分析下,这个应该不难

网友D:
表达的不怎么清楚  没弄明白

网友E:
首先,你控制个位的时候,有没有关掉十位;
其次,你关掉十位,有没有灭余晖。

网友F:
有点不明白

网友G:
静态还是动态显示?如果是静态的话,你可以先将位选用硬件接通再试一下,然后再送段码一试。

网友H:
要是单片机直接连LED数码管的话要通过扫描位选的方式来点亮数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你控制个位的时候,有没有关掉十位;
其次,你关掉十位,有没有灭余晖。 ...

如果十位数跟个位数同时显示,比如11 12 13 14.......关掉十位的话,十位“1”显示不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如果十位数跟个位数同时显示,比如11 12 13 14.......关掉十位的话,十位“1”显示不了。 ...

切换的速度足够快,超过人眼的反应时间久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十位数跟个位数同时显示,比如11 12 13 14.......关掉十位的话,十位“1”显示不了。 ...

数码管的这种显示称作动态扫描,原理就是利用人的视觉暂留现象;这个时间一般在5ms左右,人肉眼是感觉不出闪烁的。

网友J:
你连问题都没表达清楚说明你对你碰到的问题的点都没把握住

网友K:
新概念51单片机C语言教程:入门、提高、开发、拓展全攻略------郭天祥
看看这本书也许对你有点帮助。

网友L:
除了7楼说的原因外,再用万用表检查下硬件连线是否有短路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K:
新概念51单片机C语言教程:入门、提高、开发、拓展全攻略------郭天祥
看看这本书也许对你有点帮助。 ...

呵呵,我正在看。

网友M:
让1bit led交替显示2个数.速度快点,然后用手晃晃开发板,你就能发现神奇

网友E:
引用 网友M:
让1bit led交替显示2个数.速度快点,然后用手晃晃开发板,你就能发现神奇

呵呵,这个就是摇摇棒的原理。

网友N:
尝试独立出各位数码管的位选,简单讲就是每时每刻只有一个数码管选通。

网友O:
这要慢慢分析。

楼主:
哪位帮我看看啊,我觉得是否是硬件导致实现不了

楼主:
上传了我写的代码,哪位帮忙看看,错误在哪

楼主:
没人帮看吗

网友P:
引用 网友E:
数码管的这种显示称作动态扫描,原理就是利用人的视觉暂留现象;这个时间一般在5ms左右,人肉眼是感觉不 ...

在30ms  就感觉不会闪烁了

网友E:
void display(uchar shi,uchar ge)
{
     P0=0xff;
     P0=table[shi];
      pnp1=0;
      pnp2=1;
      delayms(5);  //显示十位

       P0=0xff;
       P0=table[ge];
       pnp2=0;
       pnp1=1;
       delayms(5);  //显示ge位
}

网友Q:
两位应该是个动态显示,数码管没有消隐吧

网友R:
正解在27楼。。
消隐和赋值顺序颠倒了。

网友S:
首先不清楚你的是静态扫描还是动态扫描,刚学的拿开发板练习的大多应该是动态扫描,刚看你回复人家,你觉得十位的数应该跟各位一样。确实是这样的,但编程时你可以先选中个位数码管,然后让他显示个位数,一秒后然后熄灭个位,选中十位,然后让程序循环。看看实验现象。然后再更改两个数码管的间隔时间,我那那时候好像用5ms,你就会发现两个数码管都亮且显示不同的数。学习51建议你主要以郭天祥的那个视频为主,然后拿开发板多练习,书只是参考资料,不是你入门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R:
正解在27楼。。
消隐和赋值顺序颠倒了。

正是原因所在!困扰我好几晚上了,我看的是郭天翔的教程,用的不是他的开发板。
还以为是我的开发板硬件实现不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S:
首先不清楚你的是静态扫描还是动态扫描,刚学的拿开发板练习的大多应该是动态扫描,刚看你回复人家,你觉得 ...

很中肯!谢谢指点!

网友T:
楼主的问题在于 不理解 数码管的动态扫描~~~~

所以上网搜一下动态扫描原理 就好~

网友U:
语文也要深入学习~
代码看不懂~
不过百度了一下,原理是这样的:循环轮流显示每个数码管,每个数码管之间插入一个“全黑”的消隐,保证每个数码管两次显示之间的间隔不要低于每秒24次(理论值),实际值还更高,听人说要50次才能真正不觉闪。

网友V:
根据你的原理图,试一下这个程序,或许可以实现: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0x0c,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num1,num2,ge,shi;
sbit  pnp4=P1^3;
sbit  pnp3=P1^2;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a,b;
   for(a=xms;a>0;a--)
      for(b=110;b>0;b--);
   }
void display()
{
   pnp4=1;
  P0=table[ge];
  pnp4=0;
  delay(5);

    pnp3=1;
    P0=table[shi];
    pnp3=0;
    delay(5);
}
void main()
{
  TMOD=0x01;
  EA=1;
  ET0=1;
TR0=1;
while(1)
{
  display();
     }
  }
void T0_time()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num++;
    if(num==20)
    {
        num2++;
       num=0;
       if(num2==60)
         {
            num2=0;
              }
         }
        ge=num2%10;
       shi=num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