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到电池一边充电一边放电

楼主(2012-12-03):
如何做到电池一边充电一边放电
又不影响整个电路
求高手解释下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A:
一边充电一边放电?
充电>放电 = 充电
充电<放电 = 放电

对电池而言,要不充电,要不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边充电一边放电?
充电>放电 = 充电
充电

电池是跟后面的电路连在一起做电源用的
电池用完的时候
充电不会影响后面的电路吗?

网友A:
电池和电源共用的电路,网上一大吧,参靠一下吧。
外部电源角度,是要考虑对电池充电和对产品供电的总电流的。但如果对于一般都接外部电源的产品,电池的浮充电流不会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和电源共用的电路,网上一大吧,参靠一下吧。
外部电源角度,是要考虑对电池充电和对产品供电的总电流 ...

就是用电池一个当电源
而外部电源仅仅是给当电池没电时给他冲电用
我的问题是我在充电时候 如何让外部电源不影响后面的电路(电池后面的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池是跟后面的电路连在一起做电源用的
电池用完的时候
充电不会影响后面的电路吗?

电池放电电路要设计成单向的,同时从电源本身也应当有一个支路到负载,这样只要在电源接入时,都将有电源直接对负载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放电电路要设计成单向的,同时从电源本身也应当有一个支路到负载,这样只要在电源接入时,都将有电源 ...

我是想当电源接入时
只给电池充电 不给负载供电
问题是我的电池是跟负载接在一起的
在接电源充电时 它会给负载供电吗?
就比如说我电池是给单片机做电源用的
当电池没电时 外接电源给电池充电
但是在充的时候  外接电源也会自动给单片机供电的啊
如何让外接电源不作用于单片机
只给电池充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想当电源接入时
只给电池充电 不给负载供电
问题是我的电池是跟负载接在一起的

没看出你的这种想法有任何的益处。

你到是给我们讲讲,在电源给电池充电的时候,为什么不能让电源向负载供电?

同时,即使按照你的电路连接方式,但事实的真相是:此时电源依然是同时作用于电池和负载,当电池自身电压较低时,此时负载上的电压与此相同,结果是负载可能工作不正常。

网友C:
干嘛这样做

楼主:
我只想这样试试

楼主:
我就是想在充电的时候不让电池后面的电路工作
当电池充好了 在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出你的这种想法有任何的益处。

你到是给我们讲讲,在电源给电池充电的时候,为什么不能让电源向负载 ...

我只想在电池充电的时候 让后面的电路不工作
充好后 在给后面的电路工作

网友D:
你能计算出来那一部分电能石给负载,那一部分电能石给电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在充电的时候不让电池后面的电路工作
当电池充好了 在工作

如果你只是想尝试,那么也不是不能做到,只要在充电电路上增加一些控制功能即可,例如:充电电路检测到电池没充满前,切断电池向负载供电的支路,当检测到电池充电完成后,打开这个支路即可。

网友E:
好奇怪,这样充电时就不能工作了,是什么产品上用啊?

网友F:
这不就是双电源控制吗?
有外部供电的时候主电路由主电源负责;同时给电池补一点点电,绢流的方式补一点;
外部掉电的时候,电池自动顶上去.
自动快速无缝切换供电方式.

网友G:
为什么不这样想:充电时用充电电源供电?电池一边充一边放是不能实现的。

网友H:
充电回路 跟放电回路 独立就可以了啊  不过要考虑下电池自己本身的感受哦 呵呵

网友I:
参考我比较熟悉的太阳能路灯系统,提出我的拙见:
根据你提的要求,有两种理解:
1.给电池充电的时候,负载和电源(电池+充电电源)断开,无论电池是否充满电,只要充电电源接通电池,负载就不工作。——用机械碰触开关实现!
2.负载只在未接通充电电源,且电池充满的状态下工作。这个类似于太阳能照明系统的控制器,首先检测充电电压是否存在,然后通过检测电池的电压判定电池是否充满电。这种方式比较复杂,但是应用比较广泛。
我理解的比较粗浅,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J:
电路的原理决定了做不到。只能分时。

网友K:
对电池来说,是不可能的吧

网友F:
这个问题好奇怪的;同时充放电,到底是充电还是放电啊?
初一看以为是充电器,因为有的电池不能一直充电,必须充一点点电,再放掉一点;当然是分时完成.
但是看楼主的表达,好象不是充电器;于是想到,是不是有关掉电数据存储等.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池是跟后面的电路连在一起做电源用的
电池用完的时候
充电不会影响后面的电路吗?

不会影响.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用电池一个当电源
而外部电源仅仅是给当电池没电时给他冲电用
我的问题是我在充电时候 如何让外部电 ...

是自动充电,不需要判断.充电的电流很低,约1-2mA;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是想当电源接入时
只给电池充电 不给负载供电
问题是我的电池是跟负载接在一起的

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

网友F:
有这样的一种LDO,差压约几十mV;静态电流约1uA;输出3V3,负载能力200mA;
用这个给单片机供电.这个LDO的输入有二个通道;一个是外部电源5V.另一个是电池;
外部电源正常时,电池缓慢充电(1-2mA),不用担心电池会充太多的电炸掉;3V6的电池能充到4V2左右,(是虚电,撤掉5V电源后,会很快降下来的);
这样无论如何,单片机的电源是稳定的3V3;除非外部电源没加,而且电池又没电了.
代价是电池损失了1uA的电流.

网友L:
有如此神奇的LDO ,型号报上来,我也弄伤几枚玩玩

网友M:
外接电源时,外接电源对电池充电和对负载供电。

网友:
就像用手机一样,一边充电,一边可以打电话

网友N:
这是一个胡乱提出的问题。这样的功能要求,意义何在?
不过,原理上还真有2个方案可以实现
1.电池设有两个正极端子:其一用于放电工作,之二仅用于充电
2.如21楼:放时不充,充时不放

网友O:
对于电源来说!电池和负载是并联在电路中的,因此电源供电时电源给电池充电(均充和浮充)同时给负载供电,只有电源停电时电池才放电。

网友P:
为什么这样做

楼主:
嗯对啊   应该跟手机差不多吧~

网友Q(2017-07-28):
有个应用场景:就是北斗RD模块在发送数据瞬间需要很大的电流,这个电流是大于充电器所能提供的,因此需要电池供电。所以目前用市面上的一般的充电芯片给这种设备的电池充电时,设备就不能工作。找不到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