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玩的JTAG链。大家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楼主(2012-12-03):
早上开机,扫描JTAG链看到的,:lol
原因嘛。。。稍后在公布,看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A:
等待结果ing。。。。。。。。。。

网友B:
TDO没接好...

楼主:
2L的解释靠谱。
因为PCB面积原因,板上的JTAG接头用了6 PIN的,中间用了转接线(一根一根插的)。当时查了一下线,发现GND那根线掉了。可能TDO也松了,没注意。总之是JTAG线没插好。。。

网友C:
晕   答案这么简单   以为是什么大的问题   呵呵   jtag接口本身并不复杂   呵呵   谢谢楼主的共享   受教了

网友D:
又学到了东西,这个真没有遇到过

网友E:
TDI或者TDO接地了,所以找出了很多未知器件

网友F:
引用 楼主:
2L的解释靠谱。
因为PCB面积原因,板上的JTAG接头用了6 PIN的,中间用了转接线(一根一根插的)。当时查了 ...

大忽悠,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晕   答案这么简单   以为是什么大的问题   呵呵   jtag接口本身并不复杂   呵呵   谢谢楼主的共享   受教 ...

奔腾的江水勋章不错。

网友G:
我碰到过楼主的问题,我市8个fpga一起的,出现过楼主的情况,连接没有问题,后来发现是电源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碰到过楼主的问题,我市8个fpga一起的,出现过楼主的情况,连接没有问题,后来发现是电源问题 ...

问题总是自己的:)

网友H:
增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