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拍砖啊,

楼主(2012-12-03):
小弟刚刚画完的,能力有限,,求拍砖啊,

网友A:
在我眼中LZ画得是很完美的!

网友B:
画的不错  开发板

网友C:
中下的黄色图案是什么啊

网友D:
画的很好,真的

网友E:
IC出来的线没必要再变粗了,线径和IC的焊盘设置一致即可
另外,上线铺铜可以打些用过孔
其他细节看不到,图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我眼中LZ画得是很完美的!

大哥,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画的很好,真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下的黄色图案是什么啊

你说那个头嘛,正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IC出来的线没必要再变粗了,线径和IC的焊盘设置一致即可
另外,上线铺铜可以打些用过孔
其他细节看不到,图 ...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E:
IC出来的线没必要再变粗了,线径和IC的焊盘设置一致即可
另外,上线铺铜可以打些用过孔
其他细节看不到,图 ...

铺铜,我是top层铺地,bottom铺3.3V这样没事吧,,求指教。

网友E:
BOTTOM
最好也铺地, 电源走线加粗

楼主:
引用 网友E:
BOTTOM
最好也铺地, 电源走线加粗

这会有影响吗???

网友F:
除了多层板的内电层,还没有见过双面板有铺电源的。有没影响不敢妄议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除了多层板的内电层,还没有见过双面板有铺电源的。有没影响不敢妄议

oo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