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FPGA问题

楼主(2012-12-03):
一个板子上有两片FPGA芯片,是主从模式的,请问在ISE上怎么配置这两片FPGA啊?有做过的吗?望赐教!

网友A:
等猴哥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猴哥呗。

猴哥是谁呀?

网友B:
应该是指“今日猴”吧……

网友C:
如果板子上FPGA已经联好了,ISE自攻检测。如果是指原理图连接。JTAG的话把主的TDO接入从的TDI。从的TDO引出,其它,对应接好。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板子上FPGA已经联好了,ISE自攻检测。如果是指原理图连接。JTAG的话把主的TDO接入从的TDI。从的TDO引出 ...

再请教一下,如果对这两片FPGA编程在ISE中是需要两个工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指“今日猴”吧……

是猴哥。;P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板子上FPGA已经联好了,ISE自攻检测。如果是指原理图连接。JTAG的话把主的TDO接入从的TDI。从的TDO引出 ...

应该这个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如果对这两片FPGA编程在ISE中是需要两个工程吗?

不需要,一个就可以,两个FPGA如果配置文件不同的话,选择好配置文件就好了。如果只对一个FPGA编程,另一个选BYPASS就可以。

备注(不好意思,ISE自攻检测-->应是ISE自动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一个就可以,两个FPGA如果配置文件不同的话,选择好配置文件就好了。如果只对一个FPGA编程,另一 ...

什么是BYPASS呀?就是说我再给其中一个编程时,把另一个看成是他的外扩器件是吗?

网友E(2013-01-03):
同问“什么是BYPASS呀?”

网友F:
bypass不就是短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一个就可以,两个FPGA如果配置文件不同的话,选择好配置文件就好了。如果只对一个FPGA编程,另一 ...

再请教一个问题,就是烧程序时,只有一个PROM,那我的两个FPGA的程序在PROM上怎么区分呀?

网友G:
召唤猴哥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