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2-12-03):
请教各位大侠:我的KEIL3在放入C源代码后,里面的语句后面的分号都成了屏蔽符(变成绿色),比如sbit ddy=p1^0;这是神马情况

网友A:
可以自己设置颜色的

网友B:
软件要按你自己的要求设置下,另外:如果代码也要屏弊色的话,就要考虑下了

网友C:
自己设置,不过中国用的都是盗版软件,有时候keil软件也会自己抽风。关闭重启能够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