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怎么能把元件等间距排列

楼主(2012-12-03):
allegro怎么能把元件等间距排列???

网友A:
在option设置

网友B:
格点用大一点,就会对的很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option设置

具体是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格点用大一点,就会对的很齐的。

就是不想手动一个个移动,想问下有没有别的方法

网友B:
16.X版本也有对齐功能,不过不是很方便。

可以用skill来。

不想一个个移动,不知道,你布局是怎么个做法,不是一个个器件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X版本也有对齐功能,不过不是很方便。

可以用skill来。

如图.想设置让R1,R2 ,R3,R4 等等的电阻上下的间距是相等的,如何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X版本也有对齐功能,不过不是很方便。

可以用skill来。

我是16.5的版本

网友C:
只能考格点设置 然后移动器件,

网友A:
于博士的ALLEGRO视频有介绍

网友B:
其实说的比较清楚了,一直用AD,现在用这个软件,你的观念没改变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于博士的ALLEGRO视频有介绍

哪一节??

网友A:
cadence30_36讲,有关PCB布局

网友D(2016-05-12):
这么老的帖子~~~
框住要对齐的器件
命令行: align components
Options 选对齐方式和间距啥的
D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