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CC2530的DMA来配置无线电的接收模式

楼主(2012-12-03):
CC2530官方软件例程light_switch中没有用到DMA来配置无线电,这两天尝试用DMA来配置接收,可以总是出现接收数据错误,有做过这方面的大侠么?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A:
错误是什么类型的,接收速率和空间够不

楼主:
不是速率和空间的问题,是直接用DMA取出来的数据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