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可以在0.3V输入下稳定工作的DCDC

楼主(2012-12-03):
输出1.8V或者3V的都可以,1mA就行。现在我有两个电源输入,一个2到5V的,电流很小(可以启动DCDC),另一个只有0.3-0.35V,可以输出5mW左右。我想找一个可以在0.3V工作的DCDC,用那个2-5V电源启动,这样可以么?求推荐型号。

网友A:
没有0.3V可以工作的DC-DC, DC-DC是开关器件,0.3V连绝大部分的门限电压都达不到,无法工作。

网友B:
不知TPS61200可不可以,你可以看看数据手册,申请个样片,试试。
http://www.ti.com/product/tps61200

楼主:
TI的那个好贵,我这一个系统加起来还不如它值钱。我找到这个NCP1400A,号称能在0.3V以下工作。可是他的VCC和OUT是同一个引脚,怎么才能用两个电源供电呢?

网友C:
随便个干扰  都100mv了

网友D:
2~5V的电流很小是多少

网友E:
找找电荷泵看看。